左图是e-mark线缆供电电路,右图是移动电源芯片,这里芯片是怎么控制IO口的?

楼主(2021-10-29):
左图是e-mark线缆供电电路,右图是移动电源芯片,这里芯片是怎么控制IO口的

网友A:
CC1电平=GPIO9
CC2电平=GPIO10
CC1和CC2电压等于PW6206的2脚电压-1N5819W的压降
具体的TYPE C没有接触过,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网友B:
通过控制GPIO9、GPIO10的高低电平,使CC1\CC2与LDO的3.3V电源相连,然后软件做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控制GPIO9、GPIO10的高低电平,使CC1\CC2与LDO的3.3V电源相连,然后软件做处理。

就是不知道怎么用芯片控制IO口的高低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怎么用芯片控制IO口的高低电

你要这样说的话……,

那你就只能看 ip5389  的手册了,看明白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D:
1、2301是PMOS管,2N7002是NMOS管;
2、PMOS管开启条件是可以理解为VGS为负压或者0时开启,NMOS是VGS>VGS(th);
3、一上电的默认态,PMOS VGS是正压,管子关闭; N MOS vgs是0,管子关闭;
4、当MCU给NMOS VGS施加正电压后(>VGS(th)),NMOS导通,导致PMOS VGS也符合开启条件,PMOS导通,给EMARK供电
5.图中二极管不好,二极管伏安特性是非线性的,可以考虑也换成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这样说的话……,

那你就只能看 ip5389  的手册了,看明白手册,就知道了。

看过手册,就想知道怎么做到给IO电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301是PMOS管,2N7002是NMOS管;
2、PMOS管开启条件是可以理解为VGS为负压或者0时开启,NMOS是VGS>VGS ...

芯片是怎么给高电平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芯片是怎么给高电平的?

应该是和MCU吧,软件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和MCU吧,软件编程。

这是电源芯片,不编程,所以我才不知道怎么拉高电平的

网友E:
IP5389应用有两个版本,一个需要外接单片机控制,写IP5389寄存器来实现充放电功能,LED显示等;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直接应用,不接单片机,按官方提供的线路接,也可以实现所要的功能。具体怎么用看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E:
IP5389应用有两个版本,一个需要外接单片机控制,写IP5389寄存器来实现充放电功能,LED显示等; 另外还有一 ...

看过手册,这个芯片的线缆供电没有demo,而且本来设计设计图也没有外置单片机,说明也没提及需要编程,所以才搞不懂怎么拉高电平的

网友F(2026-02-04):
应该是内部的充电协议,通过CC信号线识别到EMARK芯片,然后控制GPIO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