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一个MACH3手轮

楼主:
想DIY一个MACH3手轮外观大致就这样,有没有爱好者提点建议。

网友A(2021-10-29):
X轴、Y轴、Z轴 三维

如果可能,还有A轴

网友B:
有4轴切换功能  侧面的按钮就是 切换速度和轴的

网友B:
红色按钮 是急停 绿色做成对刀

网友B:
基本结构 再设计几个提示led

后面两个孔安装磁铁

后面两个孔安装磁铁

网友B:
3D打印 外壳

网友C:
干得漂亮,开始加工了吗?

网友B:
基本外形测试

网友B:
这个外壳是不是该刷刷漆哦

网友B:
基本上可以用了,编码器用差了 用的1元一个的EC11  20脉冲,     我准备改成用磁角度传感器 来做脉冲信号。

网友B:
stm8F103芯片 全代码如下:
#include "IOSTM8S103F3.h"
#define u8 uint8_t
#define u16 uint16_t
#define u32 uint32_t

#define LED10  PA_ODR_ODR2
#define LED100 PA_ODR_ODR3
#define LEDX   PD_ODR_ODR4
#define LEDY   PD_ODR_ODR5
#define LEDZ   PD_ODR_ODR6
#define LEDA   PA_ODR_ODR1

#define KZ10  PD_ODR_ODR2
#define KZ100 PD_ODR_ODR3
#define KZX   PC_ODR_ODR4
#define KZY   PC_ODR_ODR5
#define KZZ   PC_ODR_ODR6
#define KZA   PC_ODR_ODR7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_t;

u8 XYZA=0;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8 i,y;
   while(ms != 0)
   {
       for(y=0;y<100;y++)
       {
       }
       for(i=0;i<200;i++)
       {
   }
    ms--;
   }
}

//****************io口初始化****************/
void GPIO_INIT()
{

PA_DDR = 0xFF;//
PA_CR1 = 0xFF;
PA_CR2 = 0xFF;
PA_ODR = 0xFF;

PB_DDR = 0x00;//按钮
PB_CR1 = 0x00;
PB_CR2 = 0xFF;

EXTI_CR1=0xAA;

PC_DDR = 0xFF;//
PC_CR1 = 0xFF;
PC_CR2 = 0xFF;
PC_ODR = 0xFF;

PD_DDR = 0xFF;//
PD_CR1 = 0xFF;
PD_CR2 = 0xFF;
PD_ODR = 0xFF;
}

//*********************************主函数************************************/
main()
{

  //Delayms(50);//稳定
  CLK_CKDIVR=0x00; //时钟不分频 16M
  Delayms(100);//稳定

  GPIO_INIT();

  KZX=0;
  LEDX=0;

  asm("rim");

  while (1)
  {
     //asm("sim");
  //LED10=1;
  //LED100=1;
  //Delayms(200);//稳定
     //asm("rim");   //如果进入死循环 表明输入端口上有电 仔细检查

   }

}

//PB中断服务函数
#pragma vector=0x06 //PB 中断响应
__interrupt void EXTI_PORTB_IRQHandler(void) //PB 服务函数
{
  if((PB_IDR&0x20)==0)
  {
    Delayms(100);// 消按钮抖动
    if((PB_IDR&0x20)==0)
    {
      if(LED10==1&&LED100==1) //10倍
      {
        LED10=0;
        KZ10=0;
        KZ100=1;
      }
      else
      {
        if(LED10==0&&LED100==1)//100倍
        {
        LED10=0;
        LED100=0;

        KZ10=1;
        KZ100=0;

        }
        else
          if(LED10==0&&LED100==0)//1倍
          {
            LED10=1;
            LED100=1;

            KZ10=1;
            KZ100=1;
          }
      }
  }
  while((PB_IDR&0x20)==0x20);//释放按钮
  }

  if((PB_IDR&0x10)==0)//4选1
  {
    Delayms(100);// 消按钮抖动
    if((PB_IDR&0x10)==0)
    {
     if(XYZA==0)
     {
      LEDX=0;
      LEDY=1;
      LEDZ=1;
      LEDA=1;

      KZX=0;
      KZY=1;
      KZZ=1;
      KZA=1;

     }
     if(XYZA==1)
     {
      LEDX=1;
      LEDY=0;
      LEDZ=1;
      LEDA=1;

      KZX=1;
      KZY=0;
      KZZ=1;
      KZA=1;
     }

     if(XYZA==2)
     {
      LEDX=1;
      LEDY=1;
      LEDZ=0;
      LEDA=1;

      KZX=1;
      KZY=1;
      KZZ=0;
      KZA=1;
     }
     if(XYZA==3)
     {
      LEDX=1;
      LEDY=1;
      LEDZ=1;
      LEDA=0;

      KZX=1;
      KZY=1;
      KZZ=1;
      KZA=0;

      XYZA=0;
     }
      else XYZA++;

     while((PB_IDR&0x10)==0x10);//释放按钮
     }

    }

}

网友D(2022-02-07):
楼主厉害,我也准备低压一个,外观已经做好了,显示界面还在弄还没好,加好友聊聊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tm8F103芯片 全代码如下:
#include "IOSTM8S103F3.h"
#define u8 uint8_t

我准备用esp32做个,楼主加个好友交流下

网友E(2022-12-20):
引用 网友B:
stm8F103芯片 全代码如下:
#include "IOSTM8S103F3.h"
#define u8 uint8_t

能提供电路原理图学习学习吗?对这个很感兴趣。

网友F(2023-11-27):
楼主能给一份引脚定义吗,我是菜鸟,不知道哪个是接编码器的,哪个是按钮

网友G(2024-12-11):
能提供电路原理图学习学习吗?对这个很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