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数组的问题

楼主(2021-10-29):
如图,我设置了一个数组

在运行时,我把I设成32,编译后运行正常,无错误。请问这个怎么回事,数组最大16,不是超出范围了吗

网友A:
C语言 本身不帮你检测是否走出范围的,要程序员掌控的。

网友B:
数组名类似一个指针,也就是起始地址,后面应用的话,相当于在起始地址上加偏移地址,超出数组范围可以的,要自己写程序注意

网友C:
这是你走运,数组后面没有其他数据,而且xdata空间足够,所以越界没出现错误。在电脑上面这么做试试,八成要崩溃。

网友D:
单片机运行时不检查数组是否越界,一但越界可能会导致其他数组或变量的值被破坏。

网友E:
会溢出啊,运行正常是你没测试出来。会写到其他内存去,只不过可能那段内存没有其他变量用,就没有造成错误。

网友F:
你查看下内存分布,ARR[2][2] ={{0,1},{2,3}},你同样可以用ARR[3]调用,结果是3。这两个是同一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