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jects\电子钟.c(7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请教大佬怎么改合适

楼主(2021-10-29):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gs.h>
#include<string.h>

#define duanxuanport = P0;
#define weixuanport = P2;
#define anjian = P3;

#define stopwatchmode  0x00;
#define timemode  0x01;

unsigned char weixuan = 0xfe;
unsigned int x = 11;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count;
unsigned char mode = timemode;
unsigned char stopwatch_switch;
unsigned int tens_h = 0, units_h = 0, tens_min = 0, units_min = 0, tens_s = 0, units_s = 0;

unsigned char time[6] = {0,0,0,0,0,0};
unsigned char stopwatch[6] = {0,0,0,0,0,0};
unsigned int LEDcode = {
                            0xC0,  //"0"0
                                                        0xF9,  //"1"1
                                                        0xA4,  //"2"2
                                                        0xB0,  //"3"3
                                                        0x99,  //"4"4
                                                        0x92,  //"5"5
                                                        0x82,  //"6"6
                                                        0xF8,  //"7"7
                                                        0x80,  //"8"8
                                                        0x90,  //"9"9
                                                        0xFF,  //¹Ø±Õ10
                                                        0xBF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x,y;
    for(x=i;x<0;x--)
    {
        y = 12;
        while(y--);
    }
}

void timer0_init()
{
    TMOD = 0x01;
    TH0 = 0x4b;
    TL0 = 0xfd;
    IT0 = 0;
    ET0 = 1;
    TR0 = 1;
    EA = 1;
}
void timer1_init()
{
    TMOD|=0x10;
    TH1 = 0x4b;
    TL1 = 0xfd;
    TR1 = 0;
}

void LEDplayer(unsigned char tens_h ,units_h,tens_min,units_min,tens_s,units_s)
{
    weixuan = 0xfe;

    duanxuanport = LEDcode[tens_h];
    weixuan = _cror_(weixuan,1);
    weixuanport = weixuan;
    delay(3);
    weixuanport = 0xff;
    duanxuanport = LEDcode[10];

    duanxuanport = LEDcode[units_h];
    weixuan = _cror_(weixuan,1);
    weixuanport = weixuan;
    delay(3);
    weixuanport = 0xff;
    duanxuanport = LEDcode[10];

    duanxuanport = LEDcode[tens_min];
    weixuan = _cror_(weixuan,1);
    weixuanport = weixuan;
    delay(3);
    weixuanport = 0xff;
    duanxuanport = LEDcode[10];

    duanxuanport = LEDcode[units_min];
    weixuan = _cror_(weixuan,1);
    weixuanport = weixuan;
    delay(3);
    weixuanport = 0xff;
    duanxuanport = LEDcode[10];

    duanxuanport = LEDcode[tens_s];
    weixuan = _cror_(weixuan,1);
    weixuanport = weixuan;
    delay(3);
    weixuanport = 0xff;
    duanxuanport = LEDcode[10];

}

网友A:
你这是来考语法的吗
02行  打多一个s
#define  后边不需要 等号 跟分号
26行  是数组   unsigned int LEDcode[]
所以,前边按这个修改就可以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ring.h>

#define duanxuanport   P0
#define weixuanport   P2
#define anjian   P3

#define stopwatchmode  0x00
#define timemode  0x01

unsigned char weixuan = 0xfe;
unsigned int x = 11;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count;
unsigned char mode = timemode;
unsigned char stopwatch_switch;
unsigned int tens_h = 0, units_h = 0, tens_min = 0, units_min = 0, tens_s = 0, units_s = 0;

unsigned char time[6] = {0,0,0,0,0,0};
unsigned char stopwatch[6] = {0,0,0,0,0,0};
unsigned int LEDcode[12] = {
                            0xC0,  //"0"0
                                                        0xF9,  //"1"1
                                                        0xA4,  //"2"2
                                                        0xB0,  //"3"3
                                                        0x99,  //"4"4
                                                        0x92,  //"5"5
                                                        0x82,  //"6"6
                                                        0xF8,  //"7"7
                                                        0x80,  //"8"8
                                                        0x90,  //"9"9
                                                        0xFF,  //1?±?10
                                                        0xBF    //'-'
                                                    };

网友A:
上修改后的代码吧  自己对照一下

745 Bytes, 下载次数: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