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设备故障维修,220V无供电,求助

楼主:
开机液晶触屏不亮,打开后发现有一路保险烧了更换20A保险管后以为会好,结果依旧屏幕不亮。测试右下侧380V供电正常,右上角三路保险正常。
左上角控制板没有220V输入。
左中三个,接触器上面都有380V电,因为主屏幕没有亮,所以控制器线圈均没有供电。
中间位置 的中间继电器全没有工作
中右侧是220V变24V变压器,同样220v没有输入
我主修PCBA电路板,这个没有碰过。外行。
我查了一下故障,分析原因为触摸屏没有220V供电,
无法给后面的驱动板信号,也就无法控制后面的中间继电和交流接触器
本想直接给液晶直供220V供电。因为是三相电,系统继电器吸合后另一路正常L线供上来可能造成两个相线380V短路。。。。
所以没敢这样接,求助维修思路。

网友A(2021-10-29):
可以直接断开原来的L,从下面引一根线接上,试一试,然后把L这根线理一下,看到什么地方,再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断开原来的L,从下面引一根线接上,试一试,然后把L这根线理一下,看到什么地方,再查

谢谢您,我花了一个多小时理线,对于我这个外行第一次检修有点难度
给我感觉就是套娃,一层套一层。
正在查右上角的欠相检知继电器(网上刚查的知识点)。
估计问题出在这里。

网友C:
首先沿着你标L、N线查找,恢复220V正常供电,稍有点电工常识应该没有任何难度。更换的20A保险丝与此220V应该没有直接关系。可能是由最左侧的保险丝供电,220V本来就是从3相380V电源的某1相取得。建议做好标记后拆开电路板所有连线,取下电路板另用220V供电,测试板上开关电源是否正常,再恢复原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首先沿着你标L、N线查找,恢复220V正常供电,稍有点电工常识应该没有任何难度。更换的20A保险丝与此220V应 ...

谢谢您,周末我努力学习一下,下周再试试检查故障在哪里。三相四线,这个我懂一些,只是没接触过这个。右上角是四路保险,最左是N,剩下三路L。
不能直接跳线220v到液晶供电的原因是,主控供电正常后继电器,接触器会正常吸合,正常工作的那一路L供电过来,如果是相同相没有问题,不同就是380v短路。所以没改试,
线色颜色一样,理了一下,进中间继电器,然后进左上角的驱动板,在从驱动板右侧出来去下面控制接触器。
主要还是我笨还菜。

网友B:
N端不用查,我用表已经测试了都通的,就是L端套娃套的太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周末我努力学习一下,下周再试试检查故障在哪里。三相四线,这个我懂一些,只是没接触过这个。右 ...

楼主《不能直接跳线220v到液晶供电的原因是,主控供电正常后继电器,接触器会正常吸合,正常工作的那一路L供电过来,如果是相同相没有问题,不同就是380v短路》这个说法没有依据。电路板的电源是220V,也就是单相负载,不可能因取相错误导致相间短路。

网友A:
楼主《不能直接跳线220v到液晶供电的原因是,主控供电正常后继电器,接触器会正常吸合,正常工作的那一路L供电过来,如果是相同相没有问题,不同就是380v短路》这个说法没有依据。电路板的电源是220V,也就是单相负载,不可能因取相错误导致相间短路。

哈哈,同意wulin,解开L后,板子供电独立,不存在什么短路了。

网友D:
有点不明白楼主检查过右上角的 N 线过保险是否正常了没?少了 N 线就没了市电 220V。接入这类设备 N 线还是直通为妙,见过关了照明线而没关动力线去检修还被电到的事

网友E:
描述看得很累,不懂得还是不要修强电的好,安全第一啊。

网友F:
感觉你不是专业做这个的,公司就喜欢免费劳动力,请人修起码500一天

网友G:
保险烧了,要检查后面电路有没有故障,查出原因才行。

网友H:
20A 的保险都烧了,我猜是短路导致的,而且后面的电路应该烧“断了”,先查查后面哪里烧了吧

网友I:
顺线查呗,这个最简单。但是要注意先断电啊。这边一拉,那边就动了。
需要注意有的机器里面不用380V其中的一根和地线分出来的220,有的是通过一个380变220的变压器变出来的220V。这样做有他的道理。
配电箱就是慢慢查线。总会有发现的。我遇到过停止开关常闭触点断路的,整个机器开不起来。
总之要注意安全!

网友D:
引用 网友I:
顺线查呗,这个最简单。但是要注意先断电啊。这边一拉,那边就动了。
需要注意有的机器里面不用380V其中的 ...

火地存在安全风险,也就是在零线未介入的情况下电压可能超过 220V 很多。典型例子就是串入的 220V 白炽灯贼亮,过不了多久灯丝就烧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描述看得很累,不懂得还是不要修强电的好,安全第一啊。

我上学的时候学校组织考了电工本,只是毕业不用没有年检,荒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点不明白楼主检查过右上角的 N 线过保险是否正常了没?少了 N 线就没了市电 220V。接入这类设备 N 线还是 ...

谢谢您,N线测试了对三路都有220V。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感觉你不是专业做这个的,公司就喜欢免费劳动力,请人修起码500一天

是我自己想试一下,主要是觉得这个问题大,应该不难修。
周末我恶补两天电工知识。觉得自己进步不少。能发现这个柜子有多处问题
1.所有线都用红色,违规!应该有颜色区分黄绿红三相线。
2所有线都没有做线标号。属于干的绝户活。
3右上角的N线保险管20A,连接线过细,不符合规定。
这个问题经过两天学习,我推断大概率在相序保护器上。这周重点去检查相序。
(三相电机严禁反转就需要相序保护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能直接跳线220v到液晶供电的原因是,主控供电正常后继电器,接触器会正常吸合,正常工作的那一路 ...

大哥您是土豪。4万币牛。

网友J:
这个是一个电气线路,如果有接线线路图就方便多了,如果没有线路图就需要自己画线路图。
根据线路图判断这个故障,这个专业电气维修应该可以解决掉的。
这种维修也是更换坏的部件,直接替换就可以了。一般这种维修只能现场解决,可能就是一个小的毛病。
别人讲的不一定能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一个电气线路,如果有接线线路图就方便多了,如果没有线路图就需要自己画线路图。
根据线路图判断这 ...

谢谢您。我自己试试修到把供电恢复正常,剩下如果还有问题,就找厂家了。我外行,只是想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