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一个裁床用的断布机计数器

楼主:
折的原因是因为计数不准了,无缘无故的跳数。 正面 侧面 折开后的样子,数码管被掰掉了。 这里计数的储存用的是24C02,应该是这货的操作次数到了,所以计数不准了 一个78L05 单片机的字被磨了.量了下,5脚GND  14脚是VCC.应该是PIC的单片机吧 这边还有个164,应该驱动数码管的

网友A(2021-10-31):
也有可能是按键里面簧片寿命到了,形成误操作。

网友B:
里面的贴片看不出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