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error C216: subscript on non-array or too many dimensions

楼主(2021-10-29):
01.c(31): warning C206: 'initlcd':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01.c(63): error C216: subscript on non-array or too many dimensions
01.c(165): error C236: 'delay': different length of parameter lists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1^2;
sbit T_RST=P1^3;
sbit T_CLK=P1^7;
sbit T_IO=P2^3;
sbit s7=P3^0;
sbit s6=P3^1;
sbit s5=P3^2;
sbit s4=P3^3;

unsigned char TIME;

void Int0Configuration();
void LcdDisplay();
unsigned char SetState,SetPlace;
void delay(void);

unsigned char datechar[]={"DATE:"};
unsigned char timechar[]={"TIME:"};
unsigned char datebuffer[10]={0x32,0x30,0,0,0x2d,0,0,0x2d,0,0};
unsigned char timebuffer[8]={0,0,0x3a,0,0,0x3a,0,0};
unsigned char weekbuffer={0x30};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Int0Configuration();
        initlcd();
        //Ds1302Init();
        while(1)
        {
                if(SetState==0)
                {
                        unsigned char  R1302(unsigned char  address);
                }
                else
                {
                        if(s6==0)
                        {
                                delay();
                                if(s6==0)
                                {
                                        SetPlace++;
                                        if(SetPlace>=7)
                                                SetPlace=0;
                                }

                                while((i<50)&&(s6==0))
                                {
                                        delay();
                                        i++;
                                }
                                i=0;
                        }
                        if(s5==0)
                        {
                                delay();
                                if(s5==0)
                                {
                                        TIME[SetPlace]++;
                                        if((TIME[SetPlace]&0x0f)>9)
                                        {
                                                TIME[SetPlace]=TIME[SetPlace]+6;
                                        }
                                        if((TIME[SetPlace]>=0x60)&&(SetPlace<2))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24)&&(SetPlace==2))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32)&&(SetPlace==3))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13)&&(SetPlace==4))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7)&&(SetPlace==5))
                                        {
                                                TIME[SetPlace]=1;
                                        }
//                                        if(SetPlace==5)
//                                        {
//                                                TIME[SetPlace]=;
//                                        }
                                }

                                while((i<50)&&(s5==0))
                                {
                                        delay();
                                        i++;
                                }
                                i=0;

                        }
                }
                LcdDisplay();
        }

}

void  WriteB(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8; i>0; i--)
  {
        T_IO=dat&0x01;
        T_CLK = 1;
        T_CLK = 0;
        dat = dat >> 1;
   }
}

unsigned char  ReadB(void)
{
    unsigned char i,readdat=0;
    for(i=8; i>0; i--)
    {
        readdat=readdat>>1;
        if(T_IO)
        {
            readdat|=0x80;
        }
        T_CLK = 1;
        T_CLK = 0;
    }
    return(readdat);
}

void  W1302(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
    T_RST = 0;
    T_CLK = 0;
    _nop_();
    _nop_();
    T_RST = 1;
    _nop_();
    _nop_();
    WriteB(address);
    WriteB(dat);
    T_CLK = 1;
    T_RST =0;
}

unsigned char  R1302(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dat=0;
    T_RST = 0;
    T_CLK = 0;
    T_RST = 1;
    WriteB(address);
    dat = ReadB();
    T_CLK = 1;
    T_RST =0;
    return(dat);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0,j=0;
    for(i=0;i<n;i++)
    {
      for(j=0;j<120;j++);
    }
}
void 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RS=1;
    RW=0;
    E=0;
    P0=dat;
    delay();
    E=1;
    E=0;
}

void writecom(unsigned char com)
{
  RS=0;
    RW=0;
    E=0;
    P0=com;
    delay();
    E=1;
    E=0;
}
void initlcd()
{
  writecom(0x38);
    writecom(0x0c);
    writecom(0x06);
    writecom(0x01);
}

void LcdDisplay()
{
        LcdWriteCom(0x80+0X40);
        LcdWriteData('0'+TIME[2]/16);
        LcdWriteData('0'+(TIME[2]&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1]/16);
        LcdWriteData('0'+(TIME[1]&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0]/16);
        LcdWriteData('0'+(TIME[0]&0x0f));

        LcdWriteCom(0x80);
        LcdWriteData('2');
        LcdWriteData('0');
        LcdWriteData('0'+TIME[6]/16);
        LcdWriteData('0'+(TIME[6]&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4]/16);
        LcdWriteData('0'+(TIME[4]&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3]/16);
        LcdWriteData('0'+(TIME[3]&0x0f));
        LcdWriteCom(0x8D);
        LcdWriteData('0'+(TIME[5]&0x07));
}

void Int0Configuration()
{
        //éèÖÃINT0
        IT0=1;
        EX0=1;
        EA=1;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delay(10);
        if(s7==0)
        {
                SetState=~SetState;
                SetPlace=0;
                Ds1302Init();
        }
}

网友A:
首先第一点,没有注释,别人怎么知道你要干嘛。
还有你的程序太多delay(); 连中断都delay(); 有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