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对于单片机基本概念的询问

楼主:
1.如图,请问大佬们这个东西叫单片机吗,下面的板叫什么呢2.51单片机一般用多少伏电压的电池
3.什么叫做“单片机最小系统”,是否可以理解为可以在上面焊接各种零件且可工作的
4.目前想试一试做个控制lcd屏的小作品,应选购哪些配件?

网友A(2021-10-30):
买Stc单片机,单单一个芯片接上电源就能运行。再买个lcd屏

网友B:
你这个是STEP-MAX10是小脚丫平台基于Altera公司芯片开发的FPGA开发板。核心FPGA芯片采用了Altera公司MAX10系列下的10M08SCM153/10M02SCM153。

51单片机一般用3.3,  5伏电压的电池

可供参考
http://www.51hei.com/bbs/mcu-fpga-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买Stc单片机,单单一个芯片接上电源就能运行。再买个lcd屏

请问大佬初学适合买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D:
想学习单片机就一次性投资吧,不要东买一点西买一点的,贵不说也麻烦,51的可以在闲鱼淘二手的,普中的就行

网友E:
lcd屏,ch340/pl2303,杜邦线,stc89c51,没了

网友F:
最小系统的定义:
1)所有引脚全都由排针引出,可以方便通过杜邦线连接各种模块进行实验。
2)连接了必要的电容,晶振,复位线路,即只要通电,单片机就能运行。
3)板载了烧录芯片,或者给烧录芯片预留了接线位,对于支持USB直接下载的芯片,预留了USB接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E:
lcd屏,ch340/pl2303,杜邦线,stc89c51,没了

大佬说的ch340是这样的吗,作用是不是为了编译那个stc,最后是否将stc加电再连好屏幕是否就行了

网友G:
1.单片机就只是一个单独的芯片而已,单板子叫PCB板,再加上那个元器件合在一起叫PCBA  2.51我记得好像是5V供电,电池一般是3.7波动的,所以你要么升压到5V,要么5串降压到5V,最好是留个5V的USB接口,可以用充电宝来供电.  3.最小系统定义为能让单片机跑起来的最少零件,包括电源,芯片,晶振,电阻电容,一般还会再加个LED显示的。你理解的更好是PCBA概念,最小!最小!   4.控制lcd屏的话就最小系统,杜邦线,洞洞板,按键(按需),再来一些烧录焊接工具

网友C:
引用 网友G:
1.单片机就只是一个单独的芯片而已,单板子叫PCB板,再加上那个元器件合在一起叫PCBA  2.51我记得好像是5V ...

大佬那就是说需要买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之后才能接LCD屏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佬那就是说需要买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之后才能接LCD屏对吧

还需要买下载线,以及LCD屏和准备一个5V的电源(有的单片机是3.3V的,还要3.3V的稳压电路),这样也只能仅仅点亮LCD屏,按键什么的还需要另接,有时候还会因连接的问题造成诸多烦恼,所以我是建议没有老手在旁的话还是买开发板最好,虽然第一次投入较多(二手的可能6、70够了吧?),但真的省事多了,而且开发板上可以学习应用的也不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佬初学适合买什么型号的呢

我不是什么大佬,我也是刚接触单片机和c语言两个多月的小白。一开始不懂我也买了两片二手Stc89c52,后来发现这个型号相当老了,卖的还贼贵,还要搭建外部电路。后来看了Stc官网选型,挑了块stc15w408as直插28脚的用来学习,不需要外部电路,一个芯片接电源就能运行了。现在把学的做成小物件,用stc8g1K08A,小巧便宜 功能较齐全, 才一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