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们一组字模,能知道它写的是什么吗?

楼主(2021-10-30):
文件里是一个字母的点阵,点阵为24X35,谁能把它推出来他是个什么字母?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F,0x3F,0x07,0x07,0x07,0x07,0x07,
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7,
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07,0x3F,0x3F,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71e ... 1ec5da51e2d612.html
如果不知道取模方式,用所有方式来显示一次就行了,很简单.有时间的可以玩玩

网友B:
EXCLE里转2进制,看01就知道什么字了。

网友C:
你需要知道取模方向,字节高低位顺序,有多少种颜色。

网友D:
按板凳说的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板凳说的做了:

哈哈,这个是什么,看不懂。其实他是个大写的“L”,只是我不会反推出来。

网友E:
先不说如何排列
从数学的角度来看
一个24X35点阵屏所需要的数据应该等于
3byte X 35 或 24 X 5byte
但从你的数据来看
一共有224个byte
明显大于 3byte X 35 或 24 X 5byte

网友F:
为何对这如此的执着?
你有代码,那就应该知道它是用什么驱动的,烧录显示不就行了
压根就不存在字模等于哪个字的说法,建立字模的显示的扫描方式不同,就决定了显示的不同
你说是个L
┏  ┓  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按板凳说的做了:

大哥,排序错了…… 应该纵排

他的16进制
14行x16列转成:
二进制8位
56行x4列如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个是什么,看不懂。其实他是个大写的“L”,只是我不会反推出来。

你要感谢5楼,本来是懒得给你算的,看他那么感兴趣就给你解开让你看看。

不给你瞄点了,直接看0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