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谢谢各位大佬: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

楼主(2021-10-30):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ID;
/**********延时10ms*************/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延时0.2s*************/
void delay02s(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20;i>0;i--)
                delay10ms();
}

void main()
{
        while(1)
        {
                if(P3^7==0)
                {
                        delay10ms();
                        if(P3^7==0)
                        {
                                ID++;
                                if(ID==4)
                                        ID=0;
                                while(P3^7==0);
                        }
                }
                switch(ID)
                {
                        case 0:P1^0=~P1^0;delay02s();break;
                        case 1:P1^1=~P1^1;delay02s();break;
                        case 2:P1^2=~P1^2;delay02s();break;
                        case 3:P1^3=~P1^3;delay02s();break;
                }
        }
}

网友A:
先将本句翻译成中文,再对照理解一下,看它说的,与你做的是不是相符,即它说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将本句翻译成中文,再对照理解一下,看它说的,与你做的是不是相符,即它说的对不对?

语法错误接近 "=”,预期";
没懂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语法错误接近 "=”,预期";
没懂这是什么意思?

是不能直接对P1的位进行操作吗?

网友B:
先将IO口的位定义,再使用。
比如:sbit P11 = P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将IO口的位定义,再使用。
比如:sbit P11 = P1^1;

感谢大佬 现在程序没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