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程控数字示波器有什么用途?

楼主(2021-10-30):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想问一下电脑程控示波器到底是在做哪些操作,在实际生冶开发维修中中到底有什么用途呀

网友A:
就是用电脑显示器来显示的吗?这种体积应该很小吧

网友B:
学习电子技术,制作电子电路,维修电子设备都有用到示波器的可能。
示波器能把我们肉眼看不到,万用表表达不清楚的电路状态用图形呈现给我们。

网友C:
电脑的示波器非常的鸡肋,它比没有示波器要方便很多
但你又会发现,它比真正的示波器差很多,如果是初学者,完全不需要,那是工作了才需要的
你会发现.三百块的要比两百好很多,四百的又比三的好很多,到了五百你就可以买一个二手的国产示波器了,再看你又会发现,原装的才一千三百多,然后你还能看到泰克现在3300也能买到了........

网友D:
这样可以方便的提取测量数据和波形图片,一般的示波器是通过USB或者LAN;价格10个W以上的,例如是德科技有些带windows系统的示波器,还带逻辑分析仪,能直接在示波器里进行采集分析,导出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脑的示波器非常的鸡肋,它比没有示波器要方便很多
但你又会发现,它比真正的示波器差很多,如果是初学者,完 ...

现在1000多的只能示波器,可以通过USB链接电脑然后通过专属的电脑软件控制示波器进行简单的波形分析和控制了,虽然功能上比不上电脑控的示波器但是即可以当做普通示波器有可以借助电脑软件分析波形对于普通硬件工程师来说已经很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