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串口调试助手一直显示正在检测单片机

楼主(2021-10-30):
用冷启动法没有效果,电路只比仿真多了引出rxd和txd引脚,拜托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
能帮我看看下载问题吗?其他电路用仿真跑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型号选对么? STC89  分  STC89C52, 和 STC89C52RC   选错是不能下载的, STC89, 和STC90 系列 这块地方做得很差,选错就直接卡死  STC15+ 系列,选错型号会给你报错。而89,90不会。只会一直 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网友B:
型号,供电,RX,TX调换位置,检查线是不是有断的

网友C:
首先检查供电是否正常,其次检查RXD和TXD接线是否正确,然后检查ISP下载软件单片机型号是否正确,最后不要忘了冷启动

网友D:
就在这时,让目标板冷起动一下。
道理很简单:
烧写或仿真程序是由内置的一段固有监控程序完成的,固有监控程序只在冷起动时运行一下,当它发现没有烧写或仿真命令时,就跳转0000H,执行用户程序。
而发现有烧写或仿真命令时,才执行烧写或仿真命令。
注意:
1、单片机型号正确。
2、串口号正确。
3、下载线连接正确,易错的是RX、TX互反。
4、点击下载后,重开一下目标板的电源。这是要点。"

网友E:
建议仔细看看STC官方给的数据手册,在最小系统里,下载接口中应该是有一个电阻和一个二极管的,你的电路里貌似没有。通常下载不成功的原因都是MCU断电不彻底,造成MCU没有实现冷启动进入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