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60F210单片机在PWM运行时在sleep模式下能否做到省电模式?

楼主(2021-10-30):
请问各位大师,fT60F210单片机在PWM运行时在sleep模式下能否做到省电模式……。我现在是在PWM运行时睡眠模式没办法省电,电流还有2百多毫安。

网友A:
就好像,让你睡觉时去搬砖,还得确保搬砖的质量和数量,你的体力是没法得到恢复的。

网友B:
你要看数据手册的,1楼也说原因的
而且,还200多mA的电流,单片机也就几个mA的电流........
如果你的单片机有独立的PWM时钟(这个功能好像很少),那就可以在休眠模式下运行PWM,但运行PWM又是在需要电流的,这休眠又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数据手册的,1楼也说原因的
而且,还200多mA的电流,单片机也就几个mA的电流........
如果你的单片机 ...

打错了,是400多微安。

网友C:
这个PWM要运行,那么时钟,定时器肯定要开启,做不到到几个微安吧

网友D:
我在用FMD的芯片。如果说休眠的话是把定时器关了,这颗IC的PWM是TIME2 所以要关掉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休眠。所以你这个是冲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用FMD的芯片。如果说休眠的话是把定时器关了,这颗IC的PWM是TIME2 所以要关掉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休眠。 ...

因为我是做灯的,如果休眠灯熄灭就不正常为了,但是我撤换的时候又是通过控制开关撤换来实现色温变换,断电的时候VCC端有电容进行放电维持VCC的基本电流,所以端口不能太大,太大的电容就要用很大才行……。

网友E:
在休眠状态下,除了要把单片机内部各个功能,如 PWM 功能关闭,还要把外围电路,如PNP,NPN三极管B极接高或者接地,使之处于截至状态。外围电路如果不注意状态,也是会消耗电流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打错了,是400多微安。

如果休眠时必须保持外设工作状态就要优化软硬件。没有功能说明和电路图无法提供具体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休眠时必须保持外设工作状态就要优化软硬件。没有功能说明和电路图无法提供具体建议。

電路圖是這樣的,就是斷電時上電就功能變換,因為產品高度問題,就只能用貼片電容1206電容,但是現在電流200UA,圖片電容沒辦法變換功能。

网友G:
引用 楼主:
電路圖是這樣的,就是斷電時上電就功能變換,因為產品高度問題,就只能用貼片電容1206電容,但是現在電流 ...

这种常规的有两种做法:1.每次上电读eeprom,然后+1再写回eeprom,根据读出来的值输出相应的功能;2.就是你现在用的方式,检测电平变化输出相应的功能,需要大电容续电给单片机供电,最好是检测到低电平后就关掉pwm并进入睡眠,不然电容支持不了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