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训竞赛openmv物流搬运机器人制作 全部STM32代码开源

楼主:
主控:STM32ZET6
运动: 模块化的驱动和车架
机械臂:幻尔的机械臂主控板和机械臂
视觉识别:openmv

失败总结: 1.视觉识别的精度不高,受光照影响太大,(在比较暗的情况下能跑完全程)
                 2.屏幕使用SPI总线(有位置BUG会导致小概率死机)

STM32单片机主程序如下:
#include "allhander.h"

extern unsigned char Num[10];
extern uint8_t cx,cy;
extern u8 which_stop;  //电机驱动中的刹车变量
extern u8 which_move;   //判断小车转弯前的移动方向
extern uint8_t QR[9];
//颜色判断标志位
extern uint8_t bluestate;
extern uint8_t redstate;
extern uint8_t greenstate;

//u16 amount;
//u16 d[3];
//u16 key;
//u16 y;

extern uint16_t resve;
extern uint8_t colorsuccess;
int main()
{

    ALLInit();                                                                                                    //硬件初始化

    Se_reset();                                                                                                    //机械臂复位

          _1start();                                                 //初始阶段,左移前行,准备扫描二维码

    QR_scanf();                                         //扫描获取任务码

   _2start_yuanliao();                                        //2阶段,从二维码区到原料区

          Raw_up_area();                                             //原料区上层开始抓取

          Raw_roughing();                                            //原料区到粗加工区运送

          up_uninstall();                                            //粗加工区卸载并重新装载

    roughing_Semifinished_products();       //粗加工区到半成品区运输

          Semifinished_productsup();                    //半成品区卸载

          Semifinished_Raw_down();                //半成品区到原料区下层移动

                Raw_down_area();                        //原料层下层开始抓取

                Raw_roughing_down();                    //原料区下层到粗加工区

                down_uninstall();                       //粗加工区第二次卸载

                roughing_Semifinished_products_down();  //粗加工到半成品区

          Semifinished_productsup_down();                //半成品区卸载

          Back_Finaly();                          //回到终点

    while(1)
                {

                }
}

代码下载:

Engineering handling trolley.7z

Engineering handling trolley快速版.7z

Visual Identity.zip

网友A(2022-08-08):
刚开始的小白,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啊

网友B:
厉害,我51都没学完……你们已经学到STM3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