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stc89c51单片机接OLCD显示屏基础问题?

楼主:
如图仅使用以上两种零件,之后使用这个CH340给那个stc单片机编译,连接好、编译好后是否就可以显示字符

网友A(2021-10-31):
这种oled屏卖家的详细里应该会有资料的链接,里面有模块的数据手册和例程

网友B:
是的,而且卖家会给你驱动程序

网友C:
仅使用以上两种零件是不够的,stc51单片机工作需要的最小系统包括复位电路、晶振、电源滤波才能工作。
建议再买个最小系统板,几块钱就可以。

网友D:
在另一个帖子里大家都回复过你了,怎么听不进去到现在还在问这个问题?

网友E:
前一个帖子楼主你还不知道什么叫电波系统
现在就开始玩OLED了,这学习进度有这么快的吗?
我花了一年时间才入门.......看来我的智商还是有点低于常人呀....

网友F:
这种屏幕是不带字库的,要显示字符需要自己取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