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网上买的简易金属探测器电路,求高人指点改进

楼主:
改进后的探测器跟一两千的效果差不多,求高人指点过程

PCB板

PCB板

线路图

线路图

改进后的探测器,灵敏度高很多

改进后的探测器,灵敏度高很多

网友A(2021-10-31):
视频很可能是假的!光盘只是一个道具!真正探测部分还是原来的印制线圈,视频发布者使用时故意不让你看清!实际上探测线圈离金属是很近的!

网友B:
这玩意就是一个音频振荡器,振荡线圈接近金属会改变振荡频率,振荡信号经功率放大驱动蜂鸣器发声。靠人耳分辨声音频率变化判断是否接近金属。不懂原理改装可能都不会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视频很可能是假的!光盘只是一个道具!真正探测部分还是原来的印制线圈,视频发布者使用时故意不让你看清! ...

自信一点,把 "可能" 两个字去掉。

网友D:
探地雷好像是一个超大的线圈。超大电池,

网友E:
上图探测距离小得可怜属于玩具级的,改进余地有限

网友F:
这玩意是90年前发明的,
那时候没有晶体管,没有电脑,也没有百度,更加没有抖音
如果在2021年还在这上面交智商税的话,实在是不应该

网友G:
这玩意不错,感觉体积有点大

网友H(2024-06-10):
加大探测线圈的直径能提高探测器的灵敏度,但振荡频率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需要适当调整谐振电容的容量。

网友I:
因为是低频信号,探测距离和线圈的直径有非常大的关系,你试试用电线绕一个直径0.5米的线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