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实现STM32单片机+MQTT上传DHT11温度到onenet源程序

楼主(2021-10-30):
初步实现MQTT上传DHT11温度到onenet。根据正点原子的ESP8266例子,改成mqtt协议通信上传温湿度到onenet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sram.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w25qxx.h"
#include "sdio_sdcard.h"
#include "ff.h"
#include "exfuns.h"
#include "fontupd.h"
#include "text.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usart3.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ht11.h"

int temp_limit_up = 35, temp_limit_down = 10, humi_limit_up = 90, humi_limit_down = 20;   //温湿度阈值

//测试界面主UI
void esp_8266_mtest_ui(u16 x,u16 y)
{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RED;
        Show_Str_Mid(0,y,"ESP8266 WIFI应用",16,240);
        Show_Str(x,y+25,200,16,"请选择网络模式:",16,0);
        Show_Str(x,y+45,200,16,"KEY0:WIFI STA+AP",16,0);
        Show_Str(x,y+65,200,16,"KEY1:WIFI STA",16,0);
        Show_Str(x,y+85,200,16,"KEY2:WIFI AP",16,0);
        Show_Str(x,y+105,200,16,"WK_UP:WIFI STAMQTT",16,0);

}

//esp-ESP8266模块测试主函数
void esp_8266_test(void)
{
        u8 key;
        POINT_COLOR=RED;  //LCD字体设置红色
        while(esp_8266_send_cmd("AT","OK",20))//检查WIFI模块是否在线
        {
                esp_8266_quit_trans();//退出透传
                esp_8266_send_cmd("AT+CIPMODE=0","OK",200);  //关闭透传模式
                Show_Str(40,55,200,16,"未检测到模块!!!",16,0);
                delay_ms(800);
                LCD_Fill(40,55,200,55+16,WHITE);  //对矩形区域填充白色
                Show_Str(40,55,200,16,"尝试连接模块...",16,0);
        }
                while(esp_8266_send_cmd("ATE0","OK",20));//关闭回显
                esp_8266_mtest_ui(32,30);  //显示UI界面
        while(1)
        {
                delay_ms(10);
                key=KEY_Scan(0);
                if(key)
                {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RED;
                        switch(key)
                        {
                                case 1://KEY0
                                        Show_Str_Mid(0,30,"ESP WIFI-AP+STA 测试",16,240);
                                        Show_Str_Mid(0,50,"正在配置ESP8266模块,请稍等...",12,240);
                                  esp_8266_apsta_test();//WIFI APSTA测试
                                        break;
                                case 2://KEY1
                                        Show_Str_Mid(0,30,"ESP WIFI-STA 测试",16,240);
                                        Show_Str_Mid(0,50,"正在配置ESP8266模块,请稍等...",12,240);
                                  esp_8266_wifista_test();//WIFI STA测试
                                        break;
                                case 3://KEY2
                                        Show_Str_Mid(0,30,"ESP WIFI-AP 测试",16,240);
                                        Show_Str_Mid(0,50,"正在配置ESP8266模块,请稍等...",12,240);
                                  esp_8266_wifiap_test();//WIFI AP测试
                                        break;
                          case 4://KEY_UP
                                        Show_Str_Mid(0,30,"ESP WIFI-STA-MQTT 测试",16,240);
                                        Show_Str_Mid(0,50,"正在配置ESP8266模块,请稍等...",12,240);
                                  esp_8266_wifistamqtt_test();//WIFI STA MQTT测试
                                        break;
                        }
                }
        }
}

int main(void)
{
        u8 key,fontok=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usart3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3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LED
         LCD_Init();                                        //LCD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W25QXX_Init();                                //初始化W25Q128
        tp_dev.init();                                //初始化触摸屏
        usmart_dev.init(168);                //初始化USMART
        my_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my_mem_init(SRAMCCM);                //初始化CCM内存池
        exfuns_init();                                //为fatfs相关变量申请内存
  f_mount(fs[0],"0:",1);                 //挂载SD卡
         f_mount(fs[1],"1:",1);                 //挂载FLASH.
        key=KEY_Scan(0);
        if(key==KEY0_PRES)                //强制校准
        {
                LCD_Clear(WHITE);        //清屏
                TP_Adjust();                  //屏幕校准
                TP_Save_Adjdata();
                LCD_Clear(WHITE);        //清屏
        }
        fontok=font_init();                //检查字库是否OK
        if(fontok||key==KEY1_PRES)//需要更新字库
        {
                LCD_Clear(WHITE);                           //清屏
                 POINT_COLOR=RED;                        //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ALIENTEK STM32");
                while(SD_Init())                        //检测SD卡
                {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SD Card Failed!");
                        delay_ms(200);
                        LCD_Fill(60,70,200+60,70+1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SD Card OK");
                LCD_ShowString(60,90,200,16,16,"Font Updating...");
                key=update_font(20,110,16,"0:");//从SD卡更新
                while(key)//更新失败
                {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Font Update Failed!");
                        delay_ms(200);
                        LCD_Fill(20,110,200+20,110+1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Font Update Success!");
                delay_ms(1500);
                LCD_Clear(WHITE);//清屏
        }

        if(DHT11_Init())           //dht11器件不存在
        {
                Show_Str_Mid(0,30,"DHT11 Init ERROR",16,240);

        }

        /*
                while(1)
        {

                key=KEY_Scan(0);
                if(key)
                {

                        switch(key)
                        {
                                case 1://KEY0
                                        printf("a");
                                        break;
                                case 2://KEY1
                                        printf("b");
                                        break;
                                case 3://KEY2
                                        printf("c");
                                        break;
                          case 4://KEY_UP
                                        printf("d");
                                        break;
                        }
                }
        }
        */
        esp_8266_test();                //进入ATK_ESP8266测试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
很好的资料,已下载,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