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互补PWM单片机IO口输出问题

楼主(2021-10-30):
正在做一组 20K 占空比50% 互补PWM
请教一下,

用定时器做,IO口取P1.0 P1.1
如果把IO 独立赋值

if(XX)
{
P10=1;
P11=0;
}
else
{
P10=0;
P11=1;

}
这样输出是不是P1.1路有延迟,还是直接P1=0x01;或P1=0x02 同时输出

手上还有一些EG3003 双通道MOS 带有死区电路,像这样的芯片,做输出的时候不用考滤死区?

网友A:
用  P1 ^= 0x03; 就同步了

网友B:
3种写法效果不同。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void Timer0Init()                //25微秒@24.000MHz
{
        TMOD= 0x02;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E;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CE;                //设置定时重载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ET0 = 1;
}

void main()
{
        Timer0Init();
        P1=0xfe;
        while(1);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无死区
        P1^=0x03;
}
//有死区
/*
        if(P10==1)
        {
                P10=0;
                P11=1;
        }
        else
        {
                P11=0;
                P10=1;
        }
*/

//加长死区
/*
        if(P10==1)
        {
                P10=0;
                _nop_();
                P11=1;
        }
        else
        {
                P11=0;
                _nop_();
                P10=1;
        }
*/

网友C:
                P10=!P10;
                _nop_();
                P11=!P11;

网友D:
要点:不要直接对P1.1、P1.0操作,改为:如改为SS吧。
操作:
1、A=P1     读入P,以保证P7-2被复制,不会改变。
2、A.0=SS    一正
3、A.1=!SS  一负
4、P1=A      同时输出P1.0和P1.1,并保证P7-2,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