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1237 ADC电路为啥线性差呢?

楼主:
我用CS1237,输入改为单端输入,增益为1,参考电压为5V,如图,输入Vi=0~4.000V进行标定,对应AD值8387981~8659246,把此值换算显示为0.000~4.000V,校验时发现线性差,出现中间值不准,如输入1.000V,AD值换算后,正常也应该显示1.000V,结果显示0.856V。有哪位遇到过没有

后经过摸索,在差分输入时,线性很好,单端输入,就不行

网友A(2021-10-31):
既然有1v输入了,那就多输入几个电压标定一下,画出曲线,看看问题出在哪。

网友B:
R175 和 R205 分压
又通过 R46 的 5.1K再分压, 线性能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175 和 R205 分压
又通过 R46 的 5.1K再分压, 线性能好?

R46算在输入电阻那一块,影响应该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175 和 R205 分压
又通过 R46 的 5.1K再分压, 线性能好?

后来,我把这个电阻去掉了,还是一样

网友D(2023-11-16):
引用 网友C:
后来,我把这个电阻去掉了,还是一样

在R46之前接一个电压跟随器看看,这样分压电阻的取值就不会影响了

网友E:
CS1237的线性还可以的,不接1脚,不使用芯片内部的参考电压。8脚跟7脚共电压,8脚前面加一些滤波电路把模块电压跟数字电压分开一下就可以。如果做精密的AD采集,AVDD和DVDD还要进步的优化,差分信号也是。

网友F:
我用过非常多的CS1237,线性很好的,比如用做电子秤,线性优于0.02%。CS1237是Sigma Delta ADC,这类ADC线性度会非常高的。

网友G:
普通数字万用表线性没有CS1237高。
万用表本身有输入阻抗,没有考虑。

网友H:
再差的元件也不会这么差

网友I:
万用表本身有输入阻抗,还有别的方面也要考虑。

网友C(2024-05-08):
引用 网友F:
我用过非常多的CS1237,线性很好的,比如用做电子秤,线性优于0.02%。CS1237是Sigma Delta ADC,这类ADC线 ...

您好,您做的项目,如电子秤,模数转换的ad值,稳定吗?我做的在输入满量程信号时,模数转换值转成十进制显示在液晶屏上,百位数都在跳动不稳,只有千位能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用过非常多的CS1237,线性很好的,比如用做电子秤,线性优于0.02%。CS1237是Sigma Delta ADC,这类ADC线 ...

您好,您做的项目,如电子秤,模数转换的ad值,稳定吗?我做的在输入满量程信号时,模数转换值转成十进制显示在液晶屏上,百位数都在跳动不稳,只有千位能稳定。后从网上买来别人做好的CS1237模块,接上自己的芯片控制引脚,结果也是百位数据跳动,把模块供电采样电池,现象依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您好,您做的项目,如电子秤,模数转换的ad值,稳定吗?我做的在输入满量程信号时,模数转换值转成十进制 ...

百位千位这些概念除了你自己谁也理解不了。输入信号范围?PGA放大倍数?满量程信号幅度?你现在显示的是个啥?

网友J:
可能程序读的有问题呢?或者平均时出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百位千位这些概念除了你自己谁也理解不了。输入信号范围?PGA放大倍数?满量程信号幅度?你现在显示的是 ...

您好,我就是把CS1237模数转换的数字量不做任何处理直接显示在液晶屏上,PGA放大倍数为1,参考电压为2.5V,输入差分信号为2.0V左右,如液晶屏上显示的为6272809,尾数的809会不断的变化,变化为759,952,800...等。我想知道,您做这个时,转换的模数,能否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可能程序读的有问题呢?或者平均时出问题呢

您好,我不做平均,直接把模/数值送显示,目的是看是否稳定,希望值是越稳定越好,其实,我试做其他 AD芯片,也是感觉难稳定,输入信号越大,模拟转换的数字量尾数就跳动的多,都在百位跳动,严重时,千位都跳动。至于是不是程序读的有问题,在信号低至0V是,就稳定很多,只有十位数跳动了,所以,我想不是程序读的问题,我都是怀疑我pcb或电源没处理好,前几天,网上买来别人做好的CS1237模块,单独用电池供电,还是不稳

网友K:
可以看下CS1237对应的匹配电容是否恰当,之前也遇到类似的问题,研究后发现是匹配电容的问题

网友F:
我大量使用CS1237,这是Sigma Delta ADC,线性非常好的,这是Sigma Delta ADC的显著特性之一,楼主可能电路、排版有一定问题,你IN+、IN-分别对地接104电容,两个输入端也接104电容看看,一定要用性能好的电容,做共模、差分滤波。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就是把CS1237模数转换的数字量不做任何处理直接显示在液晶屏上,PGA放大倍数为1,参考电压为2.5V ...

你去查datasheet里面ENOB这个参数。

网友L:
看看是不是电阻问题

网友C(2024-06-17):
引用 网友K:
可以看下CS1237对应的匹配电容是否恰当,之前也遇到类似的问题,研究后发现是匹配电容的问题

感谢朋友指点,原来+-输入端2个对地电容,我用的是0.22uf电容,改为1000p的,跳动立刻减下来了,真是立杆见影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大量使用CS1237,这是Sigma Delta ADC,线性非常好的,这是Sigma Delta ADC的显著特性之一,楼主可能电路 ...

感谢朋友指点,换了输入端的电容,效果立刻可以了,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