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三人表决器(抢答器)电路设计

楼主:
数字电子技术三人表决器的设计原理,电路图,功能表

任务分析
利用门电路设计一个三人表决器,设计要求及技术指标:
(1)设计制作一个可同时容纳三路参赛的数字式抢答器,分别用S1-S3表示
(2)设置一个系统清除和抢答控制开光S,该开光由主持人控制。
(3)电路具有第一抢答信号的鉴别和锁存功能,
相关知识
1、触发器组成电路的特点
触发器本身具有记忆的功能,一个触发器可以存放一位二进制数,是一个最简单的时序电路,所以由触发器所组成的电路是一种时序电路,具有记忆功能,可以存储信息。
2、具有记忆功能的抢答器电路组成及工作原理

具有记忆功能的抢答器一般由指令系统、指令接收和存储系统、反馈闭锁控制系统以及驱动显示部分四部分构成,其中,四个按钮S,S1S2S3,四个1kΩ的电阻和5v电源组成指令系统,六个与非门74LS00构成的三个基本RS触发器组成指令接收和存储系统,三个与非门74LS10,三个220Ω电阻以及三个发光二极管组成反馈闭锁控制系统以及驱动显示系统,
现在我们根据刚才的仿真结果来看一下内部信号的变化情况。比赛开始前,主持人先按下清零按钮S,对抢答器电路清零,发出抢答命令,此时U3B,U3D,U4B三个与非门的输出全为低电平0,将信号输入到对应的与非门U1A、U1B,U1 C中,使得这三个与非门的输出全为高电平1,使三名选手对应的指示灯D1,D2,D3全部熄灭。抢答开始后,设第三名选手的抢答开关S3首先闭合,则与非门U4B输人有0,输出为1,与非门U4B输出的1加到与非门u1c输入端,使与非门U1C输入全为1,则U1C门输出为0,对应的指示灯D3点亮。与此同时,门U1C输出的0反馈回来又加到与非门U1A、U1B的输入端,使与非门U1A、U1B的输出全为高电平1,对应的指示灯D1、D2不能点亮。此时,第一名被锁定,第二名选手的抢答开关即使再按下,此信号也不起作用。
下一轮抢答前主持人必须重新清零后才能再次抢答,不清零上一次抢答者的指示灯总是亮着,下一轮的抢答指令无效。

电子元器件及材料
名称    规格    数量
按钮    SMD    4
与非门    74LS00    2
与非门    74LS20    2
发光二极管    LED    3
电阻    510欧姆    3
电阻    1K欧姆    4

调试要求及方法
在确定电路正确无误的情况下,通电测试电路的逻辑功能,并完成表内各项内容

网友A(2021-11-02):
什么书籍?数字电路有趣的地方就是同一个任务可以用不同的芯片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