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ic仿真的困惑

楼主(2021-10-31):
       各位大神大家好,谁有时间帮我解答一下这个问题,我写了一个iic的小程序,可为什仿真时iic监视器显示有数据,而芯片AT24C02C的存储器里显示的全是FF,我程序在18号地址写的是20,是程序的事吗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 unsigned int
sbit sda=P2^1;
sbit scl=P2^0;
uchar c=20;
void delay7us()  //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a;
    for(a=2;a>0;a--);
}
   void init()
{sda=1;
  delay7us();
   scl=1;
delay7us();
}
/*启动信号函数*/
void start()  //启动信号函数
{ scl=1;
   sda=1;
   delay7us();
  sda=0;
   delay7us();
}
/*写一个字节的函数*/
void write_iic_byte(uchar dat)

{ uchar i;
   scl=0;  /*主机拉低为的是SDA数据线
                   可以发生变化并为SDA拉高,让
                   接受设备接收数据做准备*/
        /*发送八位数据*/
   for(i=0;i<8;i++)
    { if(dat&0X80)
             sda=1;/*主机将数据1存入SDA*/
         else
                 sda=0;/*主机将数据0存入SDA
                                ,也可认为是存入一个
                                存储器*/
          scl=1;  /*主机将时钟数据线拉高*/
           delay7us(); /*延时接收设备在此期间
                                  自动取走*/
           dat=dat<<1;/* 数据左移一位,次高位
                              变成发送数据位*/
                scl=0;/*时钟线拉低为更改发送数据
                           位做准备,只有其为低数据线
                           上的数据才会发生改变。*/
}
     sda=1;/*释放数据线*/
  }
/*读一个字节的函数*/
uchar read_iic_byte()
{ uchar i,v;/*暂时为空变量,8次后
                             存储要保存的数据*/
   sda=1;/*主机释放数据线,这数据
                  状态以后有发送设备决定*/
   scl=0;/*主机将时钟信号线拉低,
                   /*SDA线上的数据才会改变*/
   /*从设备发送八位数据*/
   for(i=0;i<8;i++)
        { v=v<<1; /*第一次循环无意义,以后
                          发送用*/
          scl=1;  /*以后发送期间数据稳定*/
         delay7us();/*延时使主机有时间取走
                           数据*/
         if(sda) /*SDA发送从设备里最高位数据
                          1,第一次循环从此发送第一
                          位数据*/
                v=v|0X01;/*把1传入变量V的最低位*/
        scl=0;         /*时钟线拉低发送数据由发送
                           设备自动改变*/

        delay7us();/*延时使时钟线可靠拉低
                                 ,有充足时间数据被读走
                                 */
        }
        return v; /*被读的数据存在V中,
                          作为返回值/*返回*/
}

void stop()//停止信号函数
{scl=1;
  sda=0;
  delay7us();
  sda=1;
  delay7us();
}
  /*产生和检测应答信号        */
uchar ack()
{uchar i;
  scl=0;
  sda=0;
  delay7us();
  scl=1;
  delay7us();
  while(sda==1)
   { i++;
            if(i>260)
           {
                    stop();
                 return 1;
           }
   }
        return 0;
  }
/* 产生非应答信号*/
void noack()
{scl=0;
  sda=1;
  delay7us();
  scl=1;
  delay7us();
  scl=0;
}
void main()
{         do
    {init();
         start();
         write_iic_byte(0XA0);
         ack();
         write_iic_byte(0X18);
          ack();
          write_iic_byte(c);
          ack();
          stop();
                delay7us();
        }
  while(0);
  while(1);
}

楼主: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 unsigned int
sbit sda=P2^1;
sbit scl=P2^0;
uchar c=20;
void delay7us()  //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a;
    for(a=2;a>0;a--);
}
   void init()
{sda=1;
  delay7us();
   scl=1;
delay7us();
}
/*启动信号函数*/
void start()  //启动信号函数
{ scl=1;
   sda=1;
   delay7us();
  sda=0;
   delay7us();
}
/*写一个字节的函数*/
void write_iic_byte(uchar dat)

{ uchar i;
   scl=0;  /*主机拉低为的是SDA数据线
                   可以发生变化并为SDA拉高,让
                   接受设备接收数据做准备*/
        /*发送八位数据*/
   for(i=0;i<8;i++)
    { if(dat&0X80)
             sda=1;/*主机将数据1存入SDA*/
         else
                 sda=0;/*主机将数据0存入SDA
                                ,也可认为是存入一个
                                存储器*/
          scl=1;  /*主机将时钟数据线拉高*/
           delay7us(); /*延时接收设备在此期间
                                  自动取走*/
           dat=dat<<1;/* 数据左移一位,次高位
                              变成发送数据位*/
                scl=0;/*时钟线拉低为更改发送数据
                           位做准备,只有其为低数据线
                           上的数据才会发生改变。*/
}
     sda=1;/*释放数据线*/
  }
/*读一个字节的函数*/
uchar read_iic_byte()
{ uchar i,v;/*暂时为空变量,8次后
                             存储要保存的数据*/
   sda=1;/*主机释放数据线,这数据
                  状态以后有发送设备决定*/
   scl=0;/*主机将时钟信号线拉低,
                   /*SDA线上的数据才会改变*/
   /*从设备发送八位数据*/
   for(i=0;i<8;i++)
        { v=v<<1; /*第一次循环无意义,以后
                          发送用*/
          scl=1;  /*以后发送期间数据稳定*/
         delay7us();/*延时使主机有时间取走
                           数据*/
         if(sda) /*SDA发送从设备里最高位数据
                          1,第一次循环从此发送第一
                          位数据*/
                v=v|0X01;/*把1传入变量V的最低位*/
        scl=0;         /*时钟线拉低发送数据由发送
                           设备自动改变*/

        delay7us();/*延时使时钟线可靠拉低
                                 ,有充足时间数据被读走
                                 */
        }
        return v; /*被读的数据存在V中,
                          作为返回值/*返回*/
}

void stop()//停止信号函数
{scl=1;
  sda=0;
  delay7us();
  sda=1;
  delay7us();
}
  /*产生和检测应答信号        */
uchar ack()
{uchar i;
  scl=0;
  sda=0;
  delay7us();
  scl=1;
  delay7us();
  while(sda==1)
   { i++;
            if(i>260)
           {
                    stop();
                 return 1;
           }
   }
        return 0;
  }
/* 产生非应答信号*/
void noack()
{scl=0;
  sda=1;
  delay7us();
  scl=1;
  delay7us();
  scl=0;
}
void main()
{
    {init();
         start();
         write_iic_byte(0XA0);
         ack();
         write_iic_byte(0X18);
          ack();
          write_iic_byte(c);
          ack();
          stop();
                delay7us();
        }
  while(1);
}

网友A:
我们都是延时5US,不知道7US会不会影响,手册上是4.7和4US

网友B:
你的应答是错误的,SDA=1才是对的,这叫释放SDA端口
SDA=0了就无法检测电平状态了
有电脑,有开发板,不是复杂运算,仿真没有用,仿真要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IIC写入字节是可以很简单的,不需要那么复杂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Byte)                        //写入器件的应答信号由从机给出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k;
        SCL=0;
        Delay();
        for(i=0;i<8;i++)
                         {
                                if(Byte&0x80)SDA=1;
                                else SDA=0;
                                Delay();
                                SCL=1;
                                Delay();
                                SCL=0;
                                Byte<<=1;
                        }
        SCL=1;                                                   //给出一个上升沿,用于产生应答信号
        Delay();
        SDA=1;
        while((SDA==1)&(k<1000))         //超时就不再等待应答
                {
                        k++;
                        Delay();
                }                                                 //等待SDA出现低电平,出现低电平就表示器件已经应答
        SCL=0;
}

网友C:
向I2C总线写入一个字节时,在FOR循环中,每次左移一位,将SCL设置为高电平,必须延迟7微秒,然后将SCL拉低。 并重复下一个数位。

楼主:
多谢大师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