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2烟雾传感器调试问题求解

楼主(2021-10-31):
有大佬知道MQ2与ADC0832烟雾测试要怎么调试吗?是做出一个有烟雾的环境,还是可以用什么替代呢。比如酒精测试可以喷花露水,那我这测试该用啥,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网友A:
根据mq2的手册,用气体打火机也可以

网友B:
1、先确立一个目的。(如MQ灵不灵)
2、针对这个目的,想出一个测试的方式。(方式:点燃香烟,熏它一下,看它如果反应)。
3、再确立一个目的。(如AD灵不灵)
4、针对这个目的,再想出一个测试的方式。(方式:给它2V电压,看它输出读数是多少)。
5、再、再、再……
当所有你的疑惑都被测试且得到答案后,调试就完成了。

网友C:
可以用打火机,打火机不点燃的情况下喷出的气体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