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能编译,单片机能下载,但不在预期

楼主(2021-10-31):
STC15W408AS程序如图,能编译。单片机能下载。但是不在预期的样子 谢谢

STC15W408AS

STC15W408AS

网友A:
检查keilc里头项目属性中单片机类型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不能达到你的预期? 你的预期是什么?

看着这段代码,
假定P37是LED的话:

我的预期是不用仪器,光肉眼分辨不出灯在闪烁。能够达到一半的功耗点亮LED的效果。

假定,P37是时钟输出的话,

我的预期是:能够稳定输出时钟。

这两个预期,我不用下载,都能确定我的预期能达成。

网友C:
你的预期是LED闪烁?延时函数时间太短,几微秒肉眼分辨不了,500ms试试。
void delay()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22;
        j = 3;
        k = 227;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网友D:
你想表述啥呀?
60 ? 时间太短了吧!

楼主:
1类型是正确的,2预期是灯闪烁,3时间是11.0592 100 MS  .        是我时间没搞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