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P12C5A62S2单片机烧录问题请教

楼主(2021-10-31):
最近想探索一下在线升级程序,经过研究好像必须有IAP功能单片机,某一个宝搜索到一家有货的,到货后直接替换STC12C5A60S2,怎么都烧录不成功,卡在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由于芯片外观陈旧,使用痕迹明显,怀疑买到了坏的,通电电压表测量各管脚无明显异常,偶然发现复位后串口有数据输出,经过反复调整串口参数,输出数据为:PASS!FX1N-20MR-V11.07.04,这么说单片机也没坏吧,求助各位大佬,为什么无法烧录程序?

网友A:
讲清楚,你是在线升级不行,还是烧录不行?

网友A:
如果是通过STC下载器不能下载,如果是二手的,可能需要 P1.0, P1.1接地才能烧录。

你可以尝试“检测”看看有没有反映。检测通过了,才能烧录。

网友B:
STC12C5A60S2可以在线升级。STC12C5A60S2与IAP12C5A62S2除EEPROM用法有区别其它基本相同,虽然有内部R/C振荡器但误差较大,下载用户程序需要外接晶振。在线下载用户程序要确保P3.0/P3.1没有低阻抗外围电路。如果是拆机品可能需要将 P1.0, P1.1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清楚,你是在线升级不行,还是烧录不行?

烧录就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烧录就不行

就是说检测成功的?
如果检测成功,就把信息贴上来。

如果检测不成功,就查3.0有没有接二极管,3.1有没有300r电阻。

网友C:
大佬都说了,STC12可以在线升级。就别研究IAP了。
把IAP的插面包板上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佬都说了,STC12可以在线升级。就别研究IAP了。
把IAP的插面包板上试一下就知道了。

不可以的……,在stc8系列之前,所有的stc系列,都只有IAP型号才可以在线升级,因为只有IAP型号可以改写程序区,达到升级的目的。stc型号都只能改写eeprom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通过STC下载器不能下载,如果是二手的,可能需要 P1.0, P1.1接地才能烧录。

你可以尝试“检测”看 ...

非常感谢,P1.0和P1.1接地后可以正常烧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的……,在stc8系列之前,所有的stc系列,都只有IAP型号才可以在线升级,因为只有IAP型号可以改写 ...

是的,我也是见好多说STC12可以在线升级,搜索有STC8的点滴程序,看手册发现STC8可以IAP,不想多投资,就买个IAP12的单片机玩,但是现在IAP12的DIP40太难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12C5A60S2可以在线升级。STC12C5A60S2与IAP12C5A62S2除EEPROM用法有区别其它基本相同,虽然有内部R/C振 ...

非常感谢,P1.0和P1.1接地后可以正常烧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的……,在stc8系列之前,所有的stc系列,都只有IAP型号才可以在线升级,因为只有IAP型号可以改写 ...

你把在线升级与在线仿真搞混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在线升级与在线仿真搞混淆了

是不是我没描述清楚,我的意思是要实现远程升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P1.0和P1.1接地后可以正常烧录了

这是为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TC12C5A60S2可以在线升级。STC12C5A60S2与IAP12C5A62S2除EEPROM用法有区别其它基本相同,虽然有内部R/C振 ...

大佬,看了芯片手册 P1.0和P1.1只是ADC和时钟输出引脚,怎么这两个引脚接地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TC12C5A60S2可以在线升级。STC12C5A60S2与IAP12C5A62S2除EEPROM用法有区别其它基本相同,虽然有内部R/C振 ...

懂了,是因为STC-ISP烧录软件那里选择了 “下次冷启动时,P1.0/P1.1为0/0才可下载程序”的原因

网友E:
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 你解决了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我没描述清楚,我的意思是要实现远程升级

上面这个回帖是对8楼说的。STC12c5a60s2用户手册第13章有相关远程升级说明。

网友F:
如果连芯片都检测不到就要检查外围了,因为IAP也要先通过官方烧录一次,之后就可以用自己的烧录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