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MC5883L三轴磁传感器在地下停车场定不到方向?

楼主(2021-10-31):
我做了个智能小车,用QMC5883L三轴磁力计为小车定向,在空矿地面方向很准,行走没问题,但一放到地下停车场去试就完全定不到向,小车往一个方向一直转,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QMC5883L定向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A:
拿一个指南针到处走走,看看磁场是否混乱。

网友B:
也许磁场被在地下屏蔽?

网友C:
很多楼的高压电房在地下室,水电的管线也多,会影响磁场分布的,而且是那种很混乱的分布,我觉得只能通过增加加速度传感器解决吧?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点,高压配电房的确是在地下室,不知道是因为在地下室的原因还是因为地下室的电磁干扰造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点,高压配电房的确是在地下室,不知道是因为在地下室的原因还是因为地下室的电磁干扰造成?

我认为是电磁干扰,真正地质磁场干扰的地方很少见的,总不至于你那地下有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