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AP+APP后STM32F4的APP中USB外设工作正常

楼主(2021-10-31):
在弄一个USB读取U盘升级程序的IAP和APP,但是发现在跳转到APP后,重新打开USB的时候,USB工作异常(其他功能均正常)。
通过在IAP程序中关闭USB外设,跳转至APP,USB外设能正常工作。
想请教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以复位USB外设。或者有啥办法可以避免跳转到APP后重新打开USB时USB外设工作异常。
有哥们提醒,从时钟入手,通过时钟来操作是可行的。但是有点需要注意是需要再复位过程中关闭时钟。
RCC_AHB1PeriphResetCmd(RCC_AHB1Periph_OTG_HS,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OTG_HS, DIS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OTG_HS_ULPI, DISABLE);
RCC_AHB1PeriphResetCmd(RCC_AHB1Periph_OTG_HS, DISABLE);

原子哥的是OTG_FS ,所以我改为
RCC_AHB2PeriphResetCmd(RCC_AHB2Periph_OTG_FS, ENABLE);
        RCC_AHB2PeriphClockCmd(RCC_AHB2Periph_OTG_FS, DISABLE);
//RCC_AHB2PeriphClockCmd(RCC_AHB2Periph_OTG_FS_ULPI, DISABLE);
RCC_AHB2PeriphResetCmd(RCC_AHB2Periph_OTG_FS, DISABLE);
我的IAP程序是:
typedef void (*_func)(void);
    __disable_irq();

    /* MCU peripherals re-initial.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SWDIO/SWCLK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GPIOH,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GPIOI, &GPIO_InitStruct);

        /* reset systick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disable all peripherals clock. */
        RCC->AHB1ENR = (1<<20); /* 20: F4 CCMDAT ARAMEN. */
        RCC->AHB2ENR = 0;
        RCC->AHB3ENR = 0;
        RCC->APB1ENR = 0;
        RCC->APB2ENR = 0;

        /* Switch to default cpu clock. */
        RCC->CFGR = 0;
    } /* MCU peripherals re-initial. */

    /* Disable MPU */
    MPU->CTRL &= ~MPU_CTRL_ENABLE_Msk;

    /* disable and clean up all interrupts. */
    {
        int i;

        for(i = 0; i < 8; i++)
        {
            /* disable interrupts. */
            NVIC->ICER[ i] = 0xFFFFFFFF;[ i]

            /* clean up interrupts flags. */
            NVIC->ICPR[ i] = 0xFFFFFFFF;[ i]
        }
    }

//    /* Set new vector table pointer */
    SCB->VTOR = FLASH_APP1_ADDR;

//    /* reset register values */
    __set_BASEPRI(0);
    __set_FAULTMASK(0);

//    /* set up MSP and switch to it */
    __set_MSP(*(uint32_t*)FLASH_APP1_ADDR);
    __set_PSP(*(uint32_t*)FLASH_APP1_ADDR);
    __set_CONTROL(0);

//    /* ensure what we have done could take effect */
    __ISB();

    __disable_irq();
//
//
   RCC_AHB2PeriphResetCmd(RCC_AHB2Periph_OTG_FS, ENABLE);
        RCC_AHB2PeriphClockCmd(RCC_AHB2Periph_OTG_FS, DISABLE);
//RCC_AHB2PeriphClockCmd(RCC_AHB2Periph_OTG_FS_ULPI, DISABLE);
RCC_AHB2PeriphResetCmd(RCC_AHB2Periph_OTG_FS, DISABLE);
//    /* never return */
    ((_func)(*(uint32_t*)(FLASH_APP1_ADDR + 4)))();

APP 程序是跳转正常,就是无法检测到U盘插入。请教各位大佬,请指条明路。

网友A:
我碰到这个问题了,是PLL的配置问题,APP里面重新调用 HAL_RCC_DeInit();就可以啦

网友A: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啦,PLL配置的问题,APP里上电后 HAL_RCC_DeInit();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