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接线柱怎么接电线?拧了螺丝也固定不住

楼主(2021-10-31):
我想把电线接到接线柱上面,但是拧了螺丝也固定不住,把螺丝拧到拧不动了,但还是一拔就掉,是我操作有问题还是接线柱的问题?

网友A:
用法不对,有专门的冷压头压线才行,或者用单股硬线,或者上锡把多股线焊成单股硬线。

网友B:
马云家有一种叫接线端子的

网友A:
不是普通的接线端子,
外形应该是一段圆管,套在你的软线上,然后有专门的压线钳,压完以后会变成方的,就能用接线柱固定了。你不想买包括压线钳在内的这些的话,有个变通的方法,就是找个5.12间距的排针,把软线焊上去,用接线柱固定排针,凑活用着。

网友C:
也许电线没有插入压线器下面。

网友D:
这个简单,一看就是没有压到压线片内,先逆时针把压线螺丝松开,把压线片释放开,然后把线头全部插入,紧上螺丝就好了。]

网友E:
线头上点锡,问题就解决了。不用那么复杂。。

网友F:
有条件 压线鼻子 不虚接 符合规范

网友G:
同7楼 上锡就行

网友H:
把线拧个圈,上点儿锡,就行了

网友I:
线头留长一点,拧成麻花状,再折回增加线头宽度,然后插进孔里

网友J:
自用的话,用锡焊死。量产的话用2楼的接线端子

网友K:
几种方法上面都说了,如果不方便焊锡的话,可以把线头拧紧,接线柱螺丝退松,用针把接线柱的弹片撬开,把线塞进去拧紧螺丝就行。

网友L:
直接焊死,哈哈哈

网友M:
压线端子去买点这个,然后还需要个压线的钳子,你着急用点点焊锡上去先对付对付

网友N:
上点儿锡

网友O:
插孔里,然后建议焊锡,管用

网友P:
用钳子把线头夹扁平一点,方便螺丝下压后卡紧

网友Q:
线芯太细,接线柱缝隙太大,解决办法:把线剥长点,对折后再对折,然后拧成麻花状再插入接线柱,应该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