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时相关电平持续变化的含义?

楼主(2021-10-31):
   各位老师大家好,写了一个iic程序,只读写一次数据,我看监视器和24C02的存储单元的数据也没持续变化,但相关引脚(sda和scl)电平还持续红蓝交替变化(六个电平指示),这代表什么含义呀!我担心总是读写操作影响寿命,求老师指教!

网友A:
红:高电平,蓝:低电平,红蓝交替就是单片机和24c02进行通讯,你仿真不需要担心这个寿命,实物它是有寿命的,但是也不是那种写个几十次就损坏的,使用次数肯定够你用的

网友B:
10W次的读写够不够?我以前做过测试,对一个25Q64的一个字节反复读写,9W次了还没出错,费了3天的时间,后来实在不想测了才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高电平,蓝:低电平,红蓝交替就是单片机和24c02进行通讯,你仿真不需要担心这个寿命,实物它是有寿命的 ...

老师仿真一直红蓝交替是不是在读写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高电平,蓝:低电平,红蓝交替就是单片机和24c02进行通讯,你仿真不需要担心这个寿命,实物它是有寿命的 ...

通讯是代表读写操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高电平,蓝:低电平,红蓝交替就是单片机和24c02进行通讯,你仿真不需要担心这个寿命,实物它是有寿命的 ...

通讯和读写操作是一码事吗?闪灯闪烁是不是代表在读写操作

楼主:
多谢指教问题已解决,是我程序初始化有问题,想当然的认为它只执行一次,可是它却特勒奋,没完没了的读,假如说如果我不改程序,一上电就没完没了的多次读操作,会减少24c02的寿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