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器时钟_8位数码管_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2021-11-01):
#include <AT89X52.h>       //调用51单片机的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S164_DATA = P3^0; //74LS164数据线
sbit LS164_CLK  = P3^1;  //74LS164时钟线
sbit LS164_MR   = P3^3;   //74LS164使能
sbit HOUR_A     = P1^0;
sbit HOUR_S     = P1^1;
sbit MINUTE_A   = P1^2;
sbit MINUTE_S   = P1^3;
sbit SECOND_A   = P1^4;
sbit SECOND_S   = P1^5;
sbit CLOCK_ON   = P1^6;
sbit CLOCK_OFF  = P1^7;

//---------------------------------------
//数码管字形表,供显示时查询
unsigned char code LED[11]=
{                          //定义表格一定要使用code,这样会做到程序存储区中
    0x3F,                  //"0"的字形表,0B00111111
    0x06,                  //"1"的字形表,0B00000110
    0x5B,                  //"2"的字形表,0B01011011
    0x4F,                  //"3"的字形表,0B01001111
    0x66,                  //"4"的字形表,0B01100110
    0x6D,                  //"5"的字形表,0B01101101
    0x7D,                  //"6"的字形表,0B01111101
    0x07,                  //"7"的字形表,0B00000111
    0x7F,                  //"8"的字形表,0B01111111
    0x6F,                  //"9"的字形表,0B01101111
    0x40,                  //"-",         0B01000000
};

uint miao=0;                //秒
uint fen=15;                        //分
uint shi=12;                    //时
uint n=0;                        //计数
uint i=0;
uint state=0;
uint date[6]={0,0,0,0,0,0};          //定义一个有6个地址的数组,分别存时分秒的个位和十位

//---------------------------------------
//8位数码管相关I/O设置
//P2.0-P2.2为3-8译码器U16的3个输入,P2=0x00 0x01 0x02 0x03最大为 0x07
//可以不用定义三个位,直接写P2=0X即可
//---------------------------------------
//x为段选数据,y为位选0x00 0x01 0x02 0x03最大为 0x07
void tube_display(uint x,uint y)
{
        P2=y;
//        P0=LED[x];
    LS164_MR=1;
    state=LED[x];
    for(i=0;i<8;i++)  //循环写8位扩展引脚状态
        {
                LS164_CLK = 0;
                if(state & 0x80)
                {
                        LS164_DATA = 1;
                }
                else
                {
                        LS164_DATA = 0;
                }
                LS164_CLK = 1;
                state = state<<1;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50;y>0;y--);
}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ime_init(void)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TMOD=0x02;                                                          //选择方式2
        TH0=156;                                                          //重装初值为156    100us
        TL0=156;                                                          //运行值为1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开定时器0
}
//外部中断初始化
void INT0_init(void)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IT0=1;     //INT0负跳变沿触发
    EX0=1;     //外部中断0使能
    EA=1;      //总中断使能
}
void display(void)
{
    tube_display(10,0x02);
    delay(1);
    tube_display(10,0x05);
    delay(1);

    tube_display(date[0],0x07);
    delay(1);

    tube_display(date[1],0x06);
    delay(1);

    tube_display(date[2],0x04);
    delay(1);

    tube_display(date[3],0x03);
    delay(1);

    tube_display(date[4],0x01);
    delay(1);

    tube_display(date[5],0x00);
    delay(1);
}
/*************************** main code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单片机开机后就是从这个函数开始运行
{
    time_init();
    INT0_init();
    while(1)               //死循环,单片机初始化后,将一直运行这个死循环
    {
       display();
    }
}
/********************************************************************/
/*定时器中断*/
void timer()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
{
     n++;
         if(n==10000)                                                                 //当n=10000时,表示1s到了
         {
             n=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
                 }
                 date[0]=miao%10;
                 date[1]=miao/10;
                 date[2]=fen%10;
                 date[3]=fen/10;
                 date[4]=shi%10;
                 date[5]=shi/10;
         }
}
/*按键中断*/
void INT0_ISR(void) interrupt 0
{
    EX0=0;
    delay(1);
    if(HOUR_A==0)
    {
        shi++;
        while(HOUR_A==0);
    }
    else if(HOUR_S==0)
    {
        shi--;
        while(HOUR_S==0);
    }
    else if(MINUTE_A==0)
    {
        fen++;
        while(MINUTE_A==0);
    }
    else if(MINUTE_S==0)
    {
        fen--;
        while(MINUTE_S==0);
    }
    else if(SECOND_A==0)
    {
        miao++;
        while(SECOND_A==0);
    }
    else if(SECOND_S==0)
    {
        miao--;
        while(SECOND_S==0);
    }
    else if(CLOCK_ON==0)
    {
        TR0=1;
        while(CLOCK_ON==0);
    }
    else if(CLOCK_OFF==0)
    {
        TR0=0;
        while(CLOCK_OFF==0);
    }
    date[0]=miao%10;
    date[1]=miao/10;
    date[2]=fen%10;
    date[3]=fen/10;
    date[4]=shi%10;
    date[5]=shi/10;
    IE0=0;
    EX0=1;
}

Proteus8.8仿真工程文件51hei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