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码管直连51单片机的电路分析

楼主:
我寻思单片机P0需要接电阻驱动防止烧坏数码管,就都接了。数码管其他引脚我连接了P2口,因为它内部有电阻。但是以前从未这么连过,我很好奇这么连有问题吗

数码管连接

数码管连接

网友A(2021-11-01):
1、P0口无上拉,无法输出高电平,且P0.0接公共端,IO没有这么强的驱动能力;
2、P2口接8段LED,IO是没有这么强驱动能力的,必须外部增加驱动能力才行;

网友B:
你有接驱动的话没问题,没接驱动的话就不会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P0口无上拉,无法输出高电平,且P0.0接公共端,IO没有这么强的驱动能力;
2、P2口接8段LED,IO是没有这 ...

我这是共阴极数码管,P0口有上拉呀

网友D:
建议查看芯片资料,每个口线的的灌电流和拉电流的最大值都有说明。如下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这是共阴极数码管,P0口有上拉呀

如果用了共阴数码管,那么它的每个段脚得串联约330欧电阻接5V电源。
你的图显示,段脚接在P2口上,没有上拉电阻。

网友F:
如果不想数码管显示1和显示8的时候亮度有很大的区别, 那么就不要再公共端接电阻, 而应该在 a~dp 段脚上接电阻才是正确的操做方法。如果对亮度有要求,那么用三极管驱动公共端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