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学习了51系列单片机,现在想学习一下在电脑上面运行调试,用什么软件好呢?

楼主(2021-11-01):
希望有大佬可以帮一下我,或者把软件安装及教程给我也行

网友A:
百度搜索Proteus即可

网友B:
仿真用proteus,去B站搜,一堆安装教程,生成.hex文件,双击导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用proteus,去B站搜,一堆安装教程,生成.hex文件,双击导入就行了

额,我的意思是单片机学的差不多了,想学一下对软件编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我的意思是单片机学的差不多了,想学一下对软件编程

哪种软件?

楼主:
比如Visual Studio这种

网友D:
那就用VC吧

网友E:
先学习一下C++吧

网友F:
keil-c51用得比较多

网友G:
引用 楼主:
额,我的意思是单片机学的差不多了,想学一下对软件编程

keil uv4
IAR
个人建议KEIL UV4,前几年吃了IAR的亏,每隔几年更新一次,网上找了一例程,结果版本不同直接编译报错

网友H:
你说的是不是写上位机??既然裸机玩的差不多了,就试试移植操作系统或者写上位机玩玩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