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杜邦线材质问题 跪谢高手

楼主(2021-11-01):
杜邦线上的线有全铜和半铜。全铜和半铜什么意思。

网友A:
楼主说的是接头么?接头有全铜和半铜之分,接头材质是半铜半铝过渡适用不同线材转换

网友B:
没必要在意,这东西链接不可靠,不会长久使用

网友C:
杜邦线都是试验连接用的,基本都是临时使用,所以对线其实没有要求,反而对接头的质量要求比较高,差的接头插拔几十次就接触不良了,想象一下,做试验的时候发现什么都对,就是不能正常驱动,查了3天原因,发现最后是杜邦线接触不良,什么心情??

网友D:
板凳说的对,这东西就是实验临时用一下,不可长期使用。

网友E:
铜不易氧化,氧化会导致接触不良,随便买一种都行,毕竟单片机做好了不可能一直靠杜邦线连着,除非是外接模块没办法,不然都会做成一块板子

网友F:
全铜就是线金属部分是铜 半铜就是铝或铁表面镀 铜

网友G:
随便买吧,这玩意不靠谱,动不动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接头么?接头有全铜和半铜之分,接头材质是半铜半铝过渡适用不同线材转换

感谢解答

楼主:
这里感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铜不易氧化,氧化会导致接触不良,随便买一种都行,毕竟单片机做好了不可能一直靠杜邦线连着,除非是外接模 ...

杜邦线现在太参差了,头子插几下就断掉的,有的线从头上掉下来的……,这玩意虽然是实验用,看来也应该买贵的,不能图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