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C语言使LED从左至右、从右至左循环显示程序如何编写?

楼主(2021-11-01):
求大神指导一下,要如何下手?

网友A:
假定LED在P1口,用:
#include <INTRINS.H>

P1 = _cror_(P1,1);  //右移1格,按需要也可以调至2,3,4,5 ,6,7 。

P1 = _corl_(P1,2);  //左移2格,按需要也可以调至1,3,4,5 ,6,7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定LED在P1口,用:
#include

不要用单片机输出VCC去点亮LED,尤其是多个LED时容易造成单片机功耗不够,最好是VCC控制三极管或者输出GND控制LED亮

网友C:
用P2口控制灯的话

#include "intrins.h"void delay(int x)
{
   int i,j;
   for(i=0;i<x;i++)
   for(j=0;j<250;j++);
}

void main()
{
P2=0xFF;
while(1)
{
  int i;
  for(i=0;i<8;i++)
{
    P2=_crol_(0xFE,i);
    delay(250);
    P2=0xFF;
    delay(250);
}
ffor(i=0;i<8;i++)
{
   P2=_cror_(0x7F,i);
   delay(250);
   P2=0xFF;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