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E555方波频率与设计误差问题

楼主:
参数如图, 电路焊接也是如上图,
电容使用的是NPO电容,精度在5%,
电阻精度在1%,
为什么实际方波才 114kHz, 与设计偏差 36kHz

网友A(2021-11-01):
计算始终只是计算,最终还是要试验调整, 另外,业余爱好者 焊功 有限,我见过有人楞是把10欧电阻焊完之整条线路后变1K以上阻值的

网友B:
除了电容电阻真实参数可能与不准,NE555也有不同的版本。

网友C:
一个是理想状态下的计算,一个是实际值,首先期间本身存在一定的偏差,其次是走线也会引入电阻和电容量,这些都是产生误差的根源,理论值计算和实际使用这得分清楚,不然也不需要啥硬件工程师这个职业了,随便软件仿真一下东西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