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4X4键盘仿真电路加上上拉电阻后,按键不起作用了?

楼主(2021-11-01):
如图,逐行置0,读取列信号,如果不加这四个上拉电阻,仿真正常,按键能显示对应的键值(0~F),但是加上上拉电阻后,按键不起作用了,什么也不显示。

网友A:
如果接P0口,In,Out两头都要上拉,一共8个电阻,
电阻最好47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接P0口,In,Out两头都要上拉,一共8个电阻,
电阻最好47K。

P0口接的段码,有上拉电阻

网友B:
在单片机没有执行将I/O口电平置低时,I/O皆为高电平。通常开关一端接I/O口,一端接地,按下开关对应的I/O口电平为0,代码检测到该I/O口的变化即做出相应动作。

因此,按钮是不接上拉电阻的。

网友C:
编辑电阻属性“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辑电阻属性“数字”

非常感谢,属性改成数字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