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716单片机用什么设备烧录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11-01):
这个有多种选择,用串口、USB 口下载都可以支持烧写软件也多,免费的、买下载器配送的

网友B:
一般厂家烧录出来PIC的单片机程序都加密了吗?有什么办法可以破解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厂家烧录出来PIC的单片机程序都加密了吗?有什么办法可以破解啊

总有人想破解单片机
PIC破解不是难事,花钱就行,一般是给了钱,人家破解之后给你下载文件而已
再加点钱,提取出来的是操作码,你确定你能通过操作码来看明白程序?
破解行不通的
想要下载,买PICKIT,版本不重要,都差不多,马云家有,大概六十多块钱左右
不要买IDE套件,那是几千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厂家烧录出来PIC的单片机程序都加密了吗?有什么办法可以破解啊

所以,你到底是想烧录? 想破解? 还是想找人破解?

程序都是死脑筋,所以能写好程序的,大多也是直肠子。没必要那么多弯弯绕绕的,反而让人不舒服。

网友E:
你是看中这种正弦波逆变器驱动模块

/*
PIC16F716逆变升压器芯片16f716三模式驱动模块
pic16f716三模式单片机PIC16F716芯片模块逆变升压器机头维修驱动

pic16f716 inverter circuit 正弦波逆变器
Apart from using SG3524 or PIC16f716 micro-controller, other micro-controllers can be use. Study and follow the code below and use it. The code is for H- bridge inverter with pic in bult PWM controllers  for generating sine wave  inverter

*/

// high frequency inverter code
#ifndef _XTAL_FREQ
#define _XTAL_FREQ 16000000
#define __delay_us(x) _delay((unsigned long)((x)*(_XTAL_FREQ/4000000.0)))
#define __delay_ms(x) _delay((unsigned long)((x)*(_XTAL_FREQ/4000.0)))
#endif

#include
__CONFIG(PROTECT&
        HS& //INTIO&             //internal
        OSC_8MHZ&
        WDTDIS&
        MCLRDIS&
        PWRTEN &
        BOREN &
        0x3FFF);

unsigned char sin_table[32] = {0, 25, 49, 73, 96, 118, 137,
    159, 177, 193, 208, 220, 231, 239, 245, 249, 250, 249, 245,
    239, 231, 220, 208, 193, 177, 159, 137, 118, 96, 73, 49, 25};

unsigned char index;
unsigned char soft_start_sh; //soft start shift count.
unsigned char soft_start_td; //soft start time delay.
unsigned int DUTY_CYCLE; //delay.
bit soft_start, wave_flag = 0;

void interrupt siva() {
    if (TMR2IF == 1) {
        TMR2IF = 0;
        CCPR1L = 200; //sin_table[index];

      //  ++index;
        if(index == 32)
        {  index = 0;
           wave_flag = ~wave_flag;
           if( wave_flag)  CCP1CON = 0x8D; //half bridge control
           else  CCP1CON = 0x8C; //half bridge control
        }
    }
}

void main() {

    ANSEL = 0; //Disable ADC
    CM1CON0 = 0; //Disable Comparator
    CM2CON0 = 0; //Disable Comparator
    VRCON = 0;
    PR2 = 249; //16 khz@16MHZ
    TRISC = 0x3F;
    CCP1CON = 0x00;
    ECCPAS = 0x40;
    PWM1CON = 0x94; //5ussec
    PRSEN = 1;
    CCP1CON = 0x8D; //half bridge control
     wave_flag = 0;
    __delay_ms(500);
    TMR2IF = 0;
    T2CON = 0x24; //TMR2 on, prescaler and postscaler 1:5
    while (TMR2IF == 0);
    TMR2IF = 0;
    TRISC = 0x03; //set pwm pins as o/p
    TMR2IE = 1;
    GIE = 1;
    PEIE = 1;
    RC2 = 0;
    RC3 = 0;
    while (1) {
        if (ECCPASE) index = 0;
   }
}

网友F:
Microchip 的 PIC 单片计算机有许多通用编程器。

网友G(2023-06-09):
ICD2就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