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单片机数码管亮不了,仿真不行,很迷惑

楼主:
大佬们,数码管亮不了,仿真不行,很迷惑。
代码没问题吧。仿真不行,好迷惑,求大佬们指点迷津!!
共阴数码管来的。
#include <reg51.h>
sbit SW=P1^0;
sfr LED=0xA0;
unsigned char ID;
void delay(int time);
void Disp(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SW_check(void);
unsigned char code LED_SUM[10]={0xfc,0x61,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e,0xf6};
//主函数通过调用按键检测函数,显示函数完成数码管对按键有效击键次数的显示
void mian(void){
        ID=0;
        while(1){
                SW_check();
                Disp(ID);
        }

}
void Disp(unsigned char i){
        LED=LED_SUM[i];//根据i的值将LED_SUM数组中的编码送至P2口显示
}

unsigned char SW_check(void){
        if(!SW){//sw1是否按下
                delay(10);
                if(!SW){
                        if((ID++>)=7){
                        ID=0;
                        }
                }
                while(!SW);//确认sw1按下
        }

        return ID;
}

void delay(int time){
        unsigned char j;
        for(time;time>=0;time--)
                for(j=125;j>0;j--)
                        {;}
}

网友A(2021-11-01):
在仿真软件中,所有涉及LED灯显示的电阻,阻值请放到100欧以内,不然仿真你是看不到亮度的。其次是你要确定这个数码管是共阴才可以使用你这个电路,PO口记得上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仿真软件中,所有涉及LED灯显示的电阻,阻值请放到100欧以内,不然仿真你是看不到亮度的。其次是你要 ...

感谢,谢谢提醒。好了一半,但是按按键没反应

p2口灰色的,迷惑

网友C:
把你的仿真文件发上来 这样才有利于帮你找原因 看你的编码是共阴的  为啥数码管接地还串个10K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仿真文件发上来 这样才有利于帮你找原因 看你的编码是共阴的  为啥数码管接地还串个10K的电阻?

我把电阻去掉了

网友D:
到我博客找有众多例子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i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把电阻去掉了

文件发上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到我博客找有众多例子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i

好的谢谢,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