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LCD1602显示蓝底白色方块,要如何调试?

楼主:
我之前做了一个烟雾温度报警器,因为开关问题改了板,但是今天重新焊接之后,把程序烧录进去,但是一点现象也没有。显示蓝底+白色方块,1.程序能烧录进去

2.经过万用表测量单片机各个管脚,电压也正常,DS18B20的电压也正常
3.把单片机换下放到原先有用的板子上程序也能正常显现

4.以为是晶振的问题,但是换过一个晶振之后也是没用
(ADC0832的芯片没放上去,但是不影响LCD显示其他东西呀)
这是没有现象的板

这是有现象的板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求大佬救救

网友A(2021-11-02):
既然你那么肯定“不是程序的事,程序没错”,那就是硬件的问题喽,
建议你从控制引脚查起,用万用表测量该管脚的电平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那么肯定“不是程序的事,程序没错”,那就是硬件的问题喽,
建议你从控制引脚查起,用万用表测量该 ...

查了一晚上,终于查出来了,是我不知道排阻竟然有正负,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