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串口发送和接收程序方面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1-11-01):
刚开始学单片机串口,设想的功能是1号机发送0xaa到2号机,由2号机P1口将0xaa显示出来后,再发送给1号机,再由1号机串口显示出来,但不知道程序哪里出了问题,仿真中串口好像没有数据流动,RXD和TXD状态灯一动不动,也没有达到预想的结果,想请大佬帮忙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
uchar receiv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
          for(j=0;j<120;j++);
        }
}

void UARTInit()
{
   TMOD=0x20; //设置定时器T1
   SCON=0x50; //工作方式1;REN=1;0101 0000
   PCON=0x00; // 设置波特率不加倍
   TH1=0xfd; //计算T1初始值
   TL1=0xfd; //计算T1初始值
   TR1=1;  //打开定时器T1
   EA=1;  //  打开总中断
   ES=1;  //打开串口中断

}

void send(uchar fa)
{

    SBUF=fa;
    while(!TI);
    TI=0;
}

void main()
{
   temp=0XAA;            //1号机程序
   UARTInit();
   while(1);
   {
   send(temp);
   delay(40);
   receive=P1;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receive=SBUF;
        while(!RI);
        RI=0;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bu=P3^7;
uchar temp;
uchar temp1;
uchar receiv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
          for(j=0;j<120;j++);
        }
}

void UARTInit()
{
   TMOD=0x20; //设置定时器T1
   SCON=0x50; //工作方式1;REN=1;0101 0000
   PCON=0x00; // 设置波特率不加倍 最高位为1的时候为加倍
   TH1=0xfd; //计算T1初始值
   TL1=0xfd; //计算T1初始值
   TR1=1;  //打开定时器T1
   EA=1;  //  打开总中断
   ES=1;  //打开串口中断

}

void send(uchar fa)
{

    SBUF=fa;
    while(!TI);
    TI=0;
}

void main()
{

   UARTInit();
   while(1)
{

          P1=receive;                //2号机程序
        delay(40);
        send(P1);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receive=SBUF;
        while(!RI);
        RI=0;

}

程序+仿真

网友A:
if(!RI)
{
        RI=0;
       receive=SBUF;
}
中断函数改成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B:
if(RI)
{
        RI=0;
       receive=SBUF;
}

网友C:
中断里面你得先判断接收标志位是不是置一了,再去接收,具体程序就和mun那个答主一样

楼主:
我又重新看了一遍代码,发现除了各位大佬指出的问题之外还发现1号机主程序中应该是P1=receive,但都更改完后,仿真1号机串口RXD状态是黄灯,RXD没有动静,还是达不到预期效果,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D:
那个串口示波器建议挂两个,只接RX 到单片机的RX和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