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语言代码怎么理解?

楼主(2021-11-01):
#define        I_SW        !P30                                           uint8_t        Sig;

Sig        =        I_SW?        1: 0;      //条件选择

看下面,是不是这样的?
!P30 = 1 ,  Sig = 1
!P30 = 0 ,  Sig = 0

网友A:
三目运算符,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也是这样理解的,蹲一蹲大佬

网友B:
是的,理解正确。

网友C:
#define        I_SW        !P30

uint8_t        Sig;

Sig    =    I_SW?1: 0;

是三目运算,如果I_SW是TRUE,Sig=1,否则Sig=0。

本例中,就是P30==0则Sig=1,否则Sig=0;

这个是C语言的基础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fine        I_SW        !P30

其实这里我主要是迷惑在 !符号这里了,如果不加这个符号,#define  I_SW  P30,   这样就好理解多了。谢谢大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fine        I_SW        !P30

另外,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全局变量,没有赋值,那么第一次使用的时候是不是默认是 0 ?

网友D:
I_SW是P30取反,然后Sig是将I_SW这个bool量转为int,也就是P30>0—>I_SW是false—>Sig=1,P30≤0—>I_SW是true—>Sig=0

网友D:
宏定义、取反、三目运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全局变量,没有赋值,那么第一次使用的时候是不是默认是 0 ?

这个要看单片机具体实现,一般来说是默认初始化为0,但我使用的锦瑞单片机不是这样0..0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全局变量,没有赋值,那么第一次使用的时候是不是默认是 0 ?

看startup.a51,你的判断是对的。但是可以修改这个文件让对应的全局变量不为0。

网友G:
3目运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看单片机具体实现,一般来说是默认初始化为0,但我使用的锦瑞单片机不是这样0..0

这么巧,我现在看的这个程序也是锦锐的,CA51F351S4 ,  能否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么巧,我现在看的这个程序也是锦锐的,CA51F351S4 ,  能否详细讲解一下?

所有的单片机, 上电之后,  内存(即声明变量存放的地方)里面的数据都是随机的,为0的概率几乎没有。所以,大多数单片机,编程的时候都会包含一个startup.a51的文件,它的作用就是把所有的内存地址全都置0(这个过程本身也是花费时间的,而并不是所有变量,你都需要他初始为0的,所以有的人会不包含这个文件,声明变量的时候直接赋值),所以,如果你希望初始是0,而不知道为什么,你单片机编译不自动包含startup.a51, 那么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自己在声明变量的时候,就给他赋值0。

网友I:
这种写法编译后占用空间相对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