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单片机时间问题 链接器怎么不给我链接?

楼主(2021-11-02):
如题。
每种单片机时间软件硬件都还不通用?

TIME

TIME

网友A:
程序不完整,你的问题能够完整点么?

网友B:
我记得这是1t的吧,和那种12t的不一样,不能直接拿来用

网友C:
不通用,不同单片机,主频不同,命令执行周期不同。

网友D:
"时间软件硬件",可以说时间硬件,但不能说时间软件。编程时做的是时间程序。

网友E:
既然用的是 STC15W408AS
为什么用 Reg51.H呢?
报错又还是 Reg51.H 你对 Reg51.H 做什么了?

网友F:
15w408as是1T单片机,速度比12T快12倍,所以你的延时时间要乘一个12。但定时器用的是12分频,定时时间不变。也就是说定时器你可以不用动,delay这种自定义延时函数需要改一改

楼主:
键盘扫描程序之前时间太快,现在放慢。现在大概是100MS扫描一下原来是50MS.主程序是串口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