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器做倒计时最大的时间能到多少,能达到几个小时吗?

楼主:
用15系列的单片机定时器做倒计时功能,最大的时间能到多少,能达到几个小时吗?做智能路灯加一个倒计时功能,数码管上想显示xx小时xx分钟,可以实现吗?

网友A(2021-11-02):
最大数字就是9999,单位可以是秒,分...

网友B:
通过程序,理论上只要你不断电,通过定时器,你可以倒计时任意大的数,就看你程序如何去去实现。

网友C:
可以通过 时间累计的方式,但是4位数码管显示的话最大显示9999,

网友D:
你要是看得懂十六进制,可以最大值是FFFF

不然是最大值9999

具体的单位,由程序决定,例如一开始可以忽略小单位,则最大值可以是9999年,当到达1年之内后,单位改为月+日,到达1月之内,可以改成天+小时。。。。。

网友E:
倒计时好实现,比如北京奥运会倒计时多长时间,但是和你说的应该是两回事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最大数字就是9999,单位可以是秒,分...

不能是小时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要是看得懂十六进制,可以最大值是FFFF

不然是最大值9999

我就设置单位是小时和分钟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倒计时好实现,比如北京奥运会倒计时多长时间,但是和你说的应该是两回事吧

差不多  感谢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通过 时间累计的方式,但是4位数码管显示的话最大显示9999,

ok  感谢

网友G:
你用定时器中断能定多久,1亿年都可以。

网友H:
可以啊,只要一直通电,程序里你可以秒++,然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