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转以太网,不知道该选哪种模块方案

楼主:
3种CAN模块 2种以太网模块,选哪两个

网友A(2021-11-02):
直接CAN转以太网, 中间不加TTL的转换,你如果要加TTL的话以太网那个肯定不是W5500的,模块互转的话还不如自己做一个CAN转以太网的模块方便吧。你这样CAN->TTL->以太网,中间的TTL会限制你的传输速度吧。

网友B:
有人物联网的超级网卡USR-K5,便宜好用,几乎不用调试。傻瓜型。拿来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