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igbee中DL-20模块,我两个从机怎么判断地址是否为自己?

楼主(2021-11-02):
大佬们,我想通过zigbee,调成广播模式,从pc端发出地址+数据,请问我两个从机怎么判断地址是否为自己,然后做出反应?用的是下面这个zigbee

网友A:
一主多从的结构,从机收到数据后,取出地址,和自己的地址比较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主多从的结构,从机收到数据后,取出地址,和自己的地址比较就可以了。

刚学没多久,代码上有什么要求吗 ,听别人讲还要做函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学没多久,代码上有什么要求吗 ,听别人讲还要做函数

没什么特别要求,就是比单主单从,多一个地址判断,简单来讲,if(收到地址 == 我的地址) 执行后续操作,反之,后续数据忽略。
所以,只要单个的搞出来了,多个的也就是多一句话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特别要求,就是比单主单从,多一个地址判断,简单来讲,if(收到地址 == 我的地址) 执行后续操作, ...

你好,能加个vx请教几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