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探测地下100米左右的液位传感器

楼主(2021-11-02):
各位大佬,请问有液位传感器的产品推荐吗?或者有方面的资料吗?发个给我嘛,谢谢了!

网友A:
投入式液位变送器、非接触外贴式液位传感器等等,这些马云家都有。其实,如果要求不高的话,洗衣机的液位传感器、太阳能热水器的水位传感器也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投入式液位变送器、非接触外贴式液位传感器等等,这些马云家都有。其实,如果要求不高的话,洗衣机的液位传 ...

不行哦,我们是要探测地下100米左右,看地下水或者油的液位在哪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哦,我们是要探测地下100米左右,看地下水或者油的液位在哪儿。

那你这个就不是需要液位传感器了……

直接就是有个高精度的伸缩标尺, 然后顶端放置一个水滴感应器,只要顶端接触到液面,就亮灯或者发声。

网友C:
这么深的地方只能用线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这个就不是需要液位传感器了……

直接就是有个高精度的伸缩标尺, 然后顶端放置一个水滴感应器, ...

用雷达波能达到70m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深的地方只能用线缆了

因为太深了,我们就是考虑的非接触式的,所以线缆的没考虑哈。

网友D:
能确定中途没有障碍物的前提下,用激光试试

网友E:
无障碍确实可以使用激光和超声波探测

网友F:
丢下去一个石头。然后测时间,在反算距离。初中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障碍确实可以使用激光和超声波探测

谢谢大佬的回复,我也觉得超声波(含声呐)式解决办法。激光的话只能沿直线传播和反射回来,可能有点受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丢下去一个石头。然后测时间,在反算距离。初中学过

那么深,肯定听不到声音了呗。得用有源的超声波及其接收装置式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的回复,我也觉得超声波(含声呐)式解决办法。激光的话只能沿直线传播和反射回来,可能有点受限 ...

超声波你只能测到距离,按你说非直线,你能确保你算出来的高度是正确的?

网友G:
楼主的应该是想做一个找水的仪器,在地面一测,地下60米有水,可以在这里打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应该是想做一个找水的仪器,在地面一测,地下60米有水,可以在这里打井了。

我是想做个石油稠油时,能探测井下液面的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