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双按键控制数码管,仿真出错,求大佬指点迷津,有文件上传

楼主(2021-11-02):
双按键控制数码管,仿真出错,求大佬指点迷津,有文件上传 屏幕截图 2021-11-02
#include <reg51.h>
sbit SW1=P1^0;
sbit SW2=P1^1;
sfr LED=0xA0;
unsigned char ID;
void delay(int time);
void Disp(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SW_check(void);
//unsigned char code LED_SUM[10]={0xfc,0x61,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e,0xf6};
//主函数通过调用按键检测函数,显示函数完成数码管对按键有效击键次数的显示
void mian(void){
        ID=0;
        while(1){

                SW_check();
                Disp(ID);
        }

}
void Disp(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x,y;
        x=i%10;
        y=i/10;
        y<<4;
        LED=y|x;
}

unsigned char SW_check(void){
        if(!SW1){//sw1是否按下
                delay(10);
                if(!SW1){
                        if((ID++)>=99)ID=0;
                        while(!SW1);
                }

        }
        else if(!SW2){
                delay(10);
                if(!SW2){
                        if((ID--)<=0){
                                ID=99;
                        }
                        while (!SW2);
                }

        }

        return ID;

}

void delay(int time){
        unsigned char j;
        for(time;time>=0;time--)
                for(j=125;j>0;j--)
                        {;}
}

求大佬指点迷津。

楼主:
就是仿真的时候按按键没反应

网友A:
确定仿真频率是否正确,有时候仿真它跑得很慢  你按键时间短了,压根就没检查到,你就松开了.
1、修改按键扫描时的消抖延时,减小延时时间看看。或者按键按的时候时间持续长一点点。看仿真软件下方的仿真时间而定。
2、程序去除掉数码管的显示。保留按键扫描,通过LED来确定按键扫描程序是否正常运行,如果正常运行再开启数码管显示程序。

网友B:
给你改好了,但不直接告诉你问题在哪,你自己逐字对照找错误,以后就不会再犯了,终身享用。

#include <reg51.h>
sbit SW1=P1^0;
sbit SW2=P1^1;
sfr LED=0xA0;
unsigned char ID;
void delay(int time);
void Disp(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SW_check(void);
//unsigned char code LED_SUM[10]={0xfc,0x61,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e,0xf6};
//主函数通过调用按键检测函数,显示函数完成数码管对按键有效击键次数的显示
void main(void){
        ID=0;
        while(1){

                SW_check();
                Disp(ID);
        }

}
void Disp(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x,y;
        x=i%10;
        y=i/10;
        y<<=4;
        LED=y|x;
}

unsigned char SW_check(void){
        if(!SW1){//sw1是否按下
                delay(10);
                if(!SW1){
                        if((ID++)>=99)ID=0;
                        while(!SW1);
                }

        }
        else if(!SW2){
                delay(10);
                if(!SW2){
                        if((ID--)<=0){
                                ID=99;
                        }
                        while (!SW2);
                }

        }

        return ID;

}

void delay(int time){
        unsigned char j;
        for(time;time>=0;time--)
                for(j=125;j>0;j--)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改好了,但不直接告诉你问题在哪,你自己逐字对照找错误,以后就不会再犯了,终身享用。

谢谢你了,超级感谢。我是个大傻子!!终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