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单片机能设成开漏输出吗?

楼主(2021-11-02):
     各位大神好,我在做iic通讯后,sda和scl电平指示还交替变化,这是否意味着24c02还在不断的读数据,就是经常不间断的读会使器件急剧缩短寿命呀!我想把AT89c51设为开漏输出试试它有这个功能吗?求赐教!

网友A:
读取和输入从机地址不会影响24Cxx的寿命,只有成功写入了才会
也就是停止信号之后成功写入了才会减少寿命

网友B:
P0口本来就是开漏,需要开漏的接P0口就好了

网友C:
操作24C02必须用开漏输出加上拉电阻,你又要不操作24C02又要开漏,简直不知所云。

网友D:
PxMx寄存器是STC才有的,AT系列不支持。

网友E:
可以连P0口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