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语言switch-for程序,为啥能进入,但是程序跳过for执行 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21-11-02):
C语言源程序如下:
switch(send_state )

case:0X07

      if (to_work_storage_Pointer > to_work_send_Pointer) //存储指针大于发送指针
        {
            for (i = to_work_send_Pointer; i > to_work_storage_Pointer; i++) //i=发送指针,小于存储指针i++
            {
                t = IapRead((i * 16) + 14); //判断此条信息是否已经发送完毕
                if (t == 0xAA)              //有未发送完毕的数据
                {
                    to_work_send_Pointer = i;
                    send_state = 0X05; //改变状态至5
                    return;
                }                   //已写入,未发送,下班发送标志为0
                else if (t == 0xFF) //数据已经发送完毕
                {
                    to_work_send_Pointer = i;
                    send_state = 0X06; //改变状态至6
                    return;
                } //未写入,未发送,
            }
        }
        else if (to_work_send_Pointer >= to_work_storage_Pointer) //发送指针大于存储指针
        {
            for (i = to_work_send_Pointer; i > 127; i++)
            {
               t = IapRead((i * 16) + 14); //判断此条信息是否已经发送完毕
                if (t == 0xAA)
                {
                    to_work_send_Pointer = i;
                    send_state = 0X05; //改变状态至8
                    return;
                } //已写入,未发送,下班发送标志为0
                else if (t == 0xFF)
                {
                    to_work_send_Pointer = i;
                    send_state = 0X06; //改变状态至11
                    return;
                } //未写入,未发送,
            }
        }
        break;

条件满足的话,是能进去的,但是就是进不去for,这样就不能跳转了。不知到为什么
加入调试代码

else if (to_work_send_Pointer >= to_work_storage_Pointer) //发送指针大于存储指针
        {
            TX1_write2buff(0XBA);
            TX1_write2buff(to_work_send_Pointer);
            TX1_write2buff(to_work_storage_Pointer);
            TX1_write2buff(send_state);
            for (i = to_work_send_Pointer; i > 127; i++)
            {
                LED = 0;
                t = IapRead((i * 16) + 14); //判断此条信息是否已经发送完毕
                if (t == 0xAA)
                {
                    to_work_send_Pointer = i;
                    send_state = 0X05; //改变状态至8
                    TX1_write2buff(i);
                    IN5 = 0;
                    break;
                } //已写入,未发送,下班发送标志为0
                else if (t == 0xFF)
                {
                    to_work_send_Pointer = i;
                    send_state = 0X06; //改变状态至11
                    TX1_write2buff(i);
                    IN6 = 0;
                    break;
                } //未写入,未发送,
            }
            IN3 = 0;
        }
        break;

串口回传的信息如下:BA 00 00 07
IN3灯亮,LED,IN5,IN6灯都不亮,也就是说。程序进了“else if (to_work_send_Pointer >= to_work_storage_Pointer) ”
但是从for处蹭了蹭就是不进去,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for (i = to_work_send_Pointer; i > to_work_storage_Pointer; i++) //i=发送指针,小于存储指针i++

这个 for 么?

你能确保 to_work_send_Pointer    >   to_work_storage_Pointer  ??  感觉这个判断, 和你的注释矛盾啊?
要是小于发送指针,压根不会开始循环, 那么也压根不会 i++ 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 (i = to_work_send_Pointer; i > to_work_storage_Pointer; i++) //i=发送指针,小于存储指针i++

...

前面还有一个判断呀。
if (to_work_storage_Pointer > to_work_send_Pointer) //存储指针大于发送指针
        {
            for (i = to_work_send_Pointer; i > to_work_storage_Pointer; i++) //i=发送指针,小于存储指针i++

确定以及肯定是存储指针大于发送指针了才进去,再说还有下一步。
肯定是能进第一步的,但是for就是进不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还有一个判断呀。
if (to_work_storage_Pointer > to_work_send_Pointer) //存储指针大于发送指针
...

你前面判断的是,  to_work_storage_Pointer  >  to_work_send_Pointer
然后,这个判断成立后, 你这个 循环,得要求是:
                                to_work_send_Pointer   > to_work_storage_Pointer
所以,只要前面 if 判断成立, 那么,这个循环是绝对不会运行的!

为什么,你反而觉得理所当然应该进循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前面判断的是,  to_work_storage_Pointer  >  to_work_send_Pointer
然后,这个判断成立后, 你这个  ...

谢谢了。应该就是符号搞错了。粗心所致,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应该就是符号搞错了。粗心所致,谢谢了。

不谢

通常,不进 for, if, while , 可以理解为表达式不成立,那么,如果你认为,或者Debug的时候看到的值,表达式应当成立的话,那么就检查:表达式的描述是否存在错误。
基本就是这样一个分析过程。

网友B:
for(起始值;上限值(或下限值);步进+(或步进-))
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B:
for (i = to_work_send_Pointer; i > to_work_storage_Pointer; i++) 这个错了。

就是说: i在A和B之间,且B>A,哪么,向上增量for(i=A;i<B;i++) ,或是向下减量for(i=B;i>A;i--)

所以:for (i = to_work_send_Pointer; i < to_work_storage_Pointer;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