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MCU作为从机的时序怎么理解怎么写程序

楼主:
MCU作为从机,检测ADC的数据输出。DCLK频率8.192mhz。使用的是xilinx zynq030.

网友A(2021-11-02):
从机的MCU  DCLK 最好可以边沿检测,这样程序会简单很多。

收到 DCLK 下降沿后 判断 DRDY 电平是否为高,是的话,准备开始接收数据。
每收到一个下降沿,就读取Dout一位数据。同时判断一下 DRDY 的电平,如果是高电平,表示这是最后一位数据。

网友B:
不知道你怎么配置的,8MHz对于单片机来说太快了(除非自带符号这种波形的SPI接口),既然你用了FPGA,变成16位或32位并行数据,让单片机中断接收更舒服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怎么配置的,8MHz对于单片机来说太快了(除非自带符号这种波形的SPI接口),既然你用了FPGA,变成1 ...

一共采集了20多路,没法转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