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转220V正弦波逆变器无输出

楼主(2021-11-02):
经测量前级部分驱动信号正常,后级也有400V,15V5V都正常,测量4只输出功率管信号,只有一只管G脚有信号用示波器看了信号50HZ方波,驱动板EG8010+2110S+2113S+LM324  由于手里没有芯片代换 求SPWM1234各引脚输出电压 IR2110S和IR2113S 的HO和LO输出电压

网友A:
之前和师兄搞过逆变,不过我主要做程序这边SPWM波给他,不过我们输出没有问题,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可以给你个思路,你首先通过示波器测试前级的输出SPWM波是否正常,然后单独测试后级的MOS桥式电路部分是否输出正常,最后考虑滤波。
我认为这样正常输出后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B:
这个问题简单 首先看8010信号 每路2.3V左右  再看2110 SD脚是否高电平  高就保护了  当然也不能排除桥管损坏以及324外围元件变值导致误保护  总之 不算太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简单 首先看8010信号 每路2.3V左右  再看2110 SD脚是否高电平  高就保护了  当然也不能排除桥管损 ...

8010的27和28脚2.4V,29和30脚2.3V,桥输出管都是好的, 我是把所有桥管拆下来测量的,2110S的LO电压为6.9V为方波,HO为26V,2113S的LO无电压,HO为12.8V,不知道这个电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楼主:
8010的27和28脚2.4V,29和30脚2.3V,桥输出管都是好的, 我是把所有桥管拆下来测量的,2110S的LO电压为6. ...

SD的高电平是多少V,低电平是多少V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SD的高电平是多少V,低电平是多少V呢

不保护状态为0V  没有丝毫抖动电压视为正常  801014脚应为0V    把首要条件确认到位  先排除正常条件 才能找到不正常点  胆大心细 有耐心 搞定他完全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保护状态为0V  没有丝毫抖动电压视为正常  801014脚应为0V    把首要条件确认到位  先排除正常条件 才 ...

怎么判断2110S和2113S好坏呢

网友C(2022-04-17):
仿真经常缺少原件啊